AQY272光耦继电器原理图为啥这样设计?

楼主:
这是前辈设计 ,现在前辈已经离职,不太明白为啥这么画,数据手册上面没有介绍,我知道光耦继电器相当于一个开关,光信号控制打开与关闭,但是我没看懂这个AQY272原理图为啥这样的设计?

网友:
确定是AQY272吗

网友:
Q1在原理图上的元件库用错封装了

P3是LED灯的正负极,P2是接LED灯的正极,问题是LED+接那里了?和5V正连接了?

网友A:
如果确定Q是光耦,那么这图是故意画成这样来防抄的,很明显,P2是LED电源的供电端,它有可能不等于+5V,所以单独引出来了,光耦的输入端与LED串联在回路中,只要LED有供电,光耦就动作,M1网络接点就有信号变化。这图看上去没毛病。

网友:
硬件设计上应该是带着防抄板的意思的

网友:
看看实物和PCB图,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Q是光耦,那么这图是故意画成这样来防抄的,很明显,P2是LED电源的供电端,它有可能不等于+5V,所 ...

抱歉 没太理解 就是34引脚她这边接了GND,按道理不是应该接负载吗?还有就是他的12引脚都接了5v电源以及一个是1k电阻和一个1M电阻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建议重新画一下 AQY272的原理图,参考一下AQY272的常规画法,还有霍尔也可以使用三极管加方框的画法。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重新画一下 AQY272的原理图,参考一下AQY272的常规画法,还有霍尔也可以使用三极管加方框的画法。一看 ...

1M 1K电阻是怎么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M 1K电阻是怎么算的?

这里没有看到1M 和1K的电阻,如果是R1应该是10K电阻,这个是上拉电阻。通常取1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没有看到1M 和1K的电阻,如果是R1应该是10K电阻,这个是上拉电阻。通常取10K

不是 这个R1 105是1M欧电阻  102是1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 没太理解 就是34引脚她这边接了GND,按道理不是应该接负载吗?还有就是他的12引脚都接了5v电源以及 ...

我以前我也画过这样子的板子,原理图把所有单片机脚位故意画错,只要自己保证PCB封装与实际元件脚位对应起来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外包接单才这么干,目的就是防止抄他的,过河拆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