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世健工业嘉年华】三、对速度环、位置环进行配置

楼主:
三、对速度环、位置环进行配置

图16 TMCL-IDE 主要界面

打开TMCL/PC编译器。

图17 TMCL-IDE TMCL/PC Host编程界面

导入前面14号所保存的表示电流环相关配置的TMCL指令,跳过重复配置环节。

图18 TMCL-IDE TMCL/PC Host编程界面

选择“运行”或“监控运行”,将导入的指令执行一遍,即可跳过对电流环相关寄存器重复配置的环节,减少相关工作量。

图19 TMCL-IDE 主界面

检查模式和反馈输入寄存器是否配置正确,尤其是反馈信号的接入,使用电角度还是机械角将关乎电机运行时的稳定与抖动。

图20 TMCL-IDE主界面

主要检查速度、加速度、电流大小限制是否禅超越电机铭牌上的极限参数,如若超越将会损坏电机组件。

图21 TMC4671数据手册P46

值得注意的是,开启霍尔信号插值功能可以对力矩纹波进行优化,但是当使用位置控制模式以及需要频繁翻转运动方向时,霍尔信号插值功能可能会导致不希望的结果,基于我们测试中频繁翻转,,所以我们在此先行不启用插值功能。

图22 Torque/Flux tuning界面

设置适当的响应区间,响应区间的选择直接影响PID参数的整定。

当反馈的阻抗和感抗与电机铭牌不一致时,请丢弃本次输出。

将生成后的电流环PI参数Set到PI寄存器中保存。

图23 Step response界面

选择电流环的阶跃响应,检查PI寄存器参数,选择开始检测,增强了电流响应速度,并抑制了振荡区间。

图24 Step response界面

选择速度环的阶跃响应,调试PI寄存器参数,选择开始检测,直到试配出合适的PI比例。

图25 Step response界面

选择位置环的阶跃响应,调试PI寄存器参数,选择开始检测,直到试配出合适的PI比例。

图26 保存寄存器数据

将本次调试的参数导出保存,方便于下次调整时直接导入,节省并记忆开发环节,至此该电机适配的寄存器参数已经调整完毕。

网友A:
你这调回来的波形比我的好看很多啊,我的那个位置阶跃感觉特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调回来的波形比我的好看很多啊,我的那个位置阶跃感觉特别大

看看是不是检测的内阻和感抗跟铭牌上的参数出入很大,要么调整一下u端激励再看生成的比例是否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