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电路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这里的R302和C301起什么作用,能否去掉?

网友A:
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就5、6V,你并一个电阻可以分压保护,C301和其它两个电阻形成RC,用处清楚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就5、6V,你并一个电阻可以分压保护,C301和其它两个电阻形成RC,用处清楚了 ...

道理我明白,但是在什么情况下这里会反向超过5、6V,难道会反接吗?

网友C:
假如我是硬件设计的话,R302和C301 ,如果一般的普通民用产品,C301可以去掉,如果是工业应用,这2个都应该加上,作用是光耦的输入端的保护和硬件滤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道理我明白,但是在什么情况下这里会反向超过5、6V,难道会反接吗?

同问,我理解可能是浪涌或静电,感觉具体要看电路设计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我理解可能是浪涌或静电,感觉具体要看电路设计的情况

保护二极管,输入滤波电路,不建议去掉,一个电阻电容BOM成本影响不大

网友:
R302: 不要省掉,这个电阻是给光耦初级留泄放电荷用的,以避免在高阻态下噪声使光耦误触发。

C301: 一般不需要了,除非电源实在脏得厉害。

网友:
电阻是分压用的。

电容是增容滤波用的,虽然不一定用到,但是一生有一次,没有的话就坏了!

网友E:
电容是为了吸收突发强电磁干扰导致的尖峰电压,并联的那个电阻则有两个作用,一是通过分流控制LED的工作电流,二是当驱动去除时泄放电容中储存的电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我是硬件设计的话,R302和C301 ,如果一般的普通民用产品,C301可以去掉,如果是工业应用,这2个都应该 ...

硬件滤波我能理解,但是输入端的保护,它是怎么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我理解可能是浪涌或静电,感觉具体要看电路设计的情况

如果是讲静电或者浪涌保护,我觉得直接加TVS或者ESD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是为了吸收突发强电磁干扰导致的尖峰电压,并联的那个电阻则有两个作用,一是通过分流控制LED的工作电 ...

这些解答回复的内容,就你的我看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C:
输入端的保护就是 ,比如遇到某些瞬间干扰,这个干扰就会被电容吸收,而不会直接加到光耦上。造成光耦损坏或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的保护就是 ,比如遇到某些瞬间干扰,这个干扰就会被电容吸收,而不会直接加到光耦上。造成光耦损坏 ...

那么哪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哪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电阻就是,比如外部有一个干扰,这个干扰一般是高电压,但电流很小,并联一个电阻,电荷就会在电阻释放掉,也释放掉电容吸收的电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