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第一版的MCU板和传感器板

楼主:
周末用LCEDA画了充电器的原理图和PCB,本着尽量简单的方式,只使用较少的元件,PCB的外形也是按照外壳的大小设定。先做一版,看看效果,如果有问题在调整。

整体上分为两种PCB,一个是MCU部分,一个是传感器部分。MCU部分包括了三路传感器检测信号的简单处理,以及OLED、RTC接口,蜂鸣器WS2812等部分,预留了两个GPIO作为触摸按键。

传感器部分包括电压、电流、温度检测,以及一个可选的5V DC/DC模块。每路充电器模块一个传感器,多路就用多个。

USB充电器DIY -
USB充电器DIY -

网友A:
串口下载电路是到时候外接吗?还是用USB下载?

网友B:
这么快啊,这可以直接先焊个测试版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下载电路是到时候外接吗?还是用USB下载?

USB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啊,这可以直接先焊个测试版了啊

PCB已经去打样了,等两天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