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BLDC驱动在EMC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使用TI的BLDC驱动芯片控制一个5V 1A的BLDC电机 转速200rpm左右 除了电源和布局布线方面 还需要增加哪些措施来改善EMC吗?

网友:
满足正常运转和温升的情况下,尽量降低 h 桥 mos gate 脚驱动电流,可以从源头降低产生的干扰,效果显著

网友:
MOSFET的栅极驱动采用的是gate driver?驱动芯片的输出到MOSFET的栅极信号处理,MOSFET的开关频率和MOSFET的开关速度都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