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使用ST标准库的问题

楼主:
我们以前用的STM32,后来想要换成GD32,尝试使用ST的标准库,有几路外部中断出现问题,实际没有中断信号,但是一直进中断

请教大家有这么用的吗?有这样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
这种最好让FAE接入,虽然说好多是pin对pin的,不过运行机制不完全一样

网友:
使用GD32的推荐使用原厂的SDK库不要使用ST的,ST的除了CMSIS部分外,各种外设是不一定兼容的。

网友:
估计就是不兼容导致的,配置了一些不一样的寄存器导致的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下,最好就是移植程序,如果不好移植,那就一点一点看寄存器了。反正都挺麻烦的。

网友:
看来还是得用GD自己的库,当前任务着急,先不用GD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下国产的ARM及MCU的相关的知识及使用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