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定义跨文件全局变量

楼主:
我的问题:C语言如何定义跨文件全局变量。

我有两个C文件和对应的H文件,mem_management.c,mem_mangenent.h,comm.c,comm.h

我在mem_management.c文件中定义uint8_t   freeMem[0x800];变量。

在comm.c中定义 extern *freeMem;

 uint32_t Address = 0x0801C000;
 uint8_t data;
 memset(freeMemo,0,FLASH_PAGE_SIZE +96);
 progm_count = 96;
 for(uint16_t i=0;i<progm_count;i++)
 {
		data = *(__IO uint8_t *)Address++;
	    freeMemo[i] = data;
 }

也就是在通讯开始后接收数据,

然后在另一个函数中也有对函数的操作。发现freeMemo先前接收的数据消失了,好像没有接收过数据一样。

    for(uint16_t i=0;i<dat_length;i++){
	ASC_HEX[receive_buf[i*2+11] -0x30];
	freeMemo[progm_count++] = (ASC_HEX[receive_buf[i*2 + 10] -0x30] << 4) +
    ASC_HEX[receive_buf[i*2+11] -0x30];
	}

	if(progm_count >= FLASH_PAGE_SIZE)
    {
		for(uint16_t i=0;i<FLASH_PAGE_SIZE;i++)
        {
		   flashPage.byte[i] = freeMemo[i];
		}
	    memset(freeMemo,0,FLASH_PAGE_SIZE +96);
	    progm_count = 0;

	}//write end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能够定义一个可以跨文件的全局变量

网友A:
在comm.c中定义 extern *freeMem;这种写法编译不会报错?

建议去看一下C语言中extern的作用,应该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
定义一个GlobalVar.c,里面定义变量a,定义一个GlobalVar.h,在里面extern a,然后其他用到这个变量的文件引用Global.h

网友:
现在百度真是牛,问它就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comm.c中定义 extern *freeMem;这种写法编译不会报错? 建议去看一下C语言中extern的作用,应该 ...

freeMem[ ] 和*freeMem是等价的,这个程序是因为我使用的keil的调试器的问题

  实际打印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C语言常识性的问题,对伐?

如果忘记了救急可以百度,若是学习过程,应该仔细学习C的基础知识吧

网友:
extern都已经用了,为什么不写成一样的,加个*就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Mem[ ] 和*freeMem是等价的,这个程序是因为我使用的keil的调试器的问题   实际打印出来是没 ...

指向的是同一个地址?extern的时候也可以不用写变量类型?

网友C:
结果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结果是哪里的问题?

是我使用keil的调试功能发现,无法取得freeMem的值就以为是程序出问题了,后来使用

uart打印出来就有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使用keil的调试功能发现,无法取得freeMem的值就以为是程序出问题了,后来使用 uart打印出来就有 ...

把优化功能关了应该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使用keil的调试功能发现,无法取得freeMem的值就以为是程序出问题了,后来使用 uart打印出来就有 ...

哦哦,测不准原理的体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