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下PROTEL99SE打开某个DDB项目后,.pcb文件可以打开, 但是 .sch文件打不开,咋办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如下图所示:

WIN11下PROTEL99SE打开某个DDB项目后,.pcb文件可以打开, 但是  .sch文件打不开,咋办

网友A:
用记事本打开这个原理图文件,看看是不是乱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记事本打开这个原理图文件,看看是不是乱码。

没有乱码,这文件在WINXP+PROTEL99SE中打开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乱码,这文件在WINXP+PROTEL99SE中打开是正常的

两个系统的PROTEL99SE的版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系统的PROTEL99SE的版本一样?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