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常见的15种电路效应,你知道几种?

楼主:
1、吊桥效应:在高密度布线的情况下,当两条线路之间没有足够的空间时,可能出现一种线路悬空于另一条线路上的情况,类似吊桥形状。
吊桥效应通常在PCB设计中出现,特别是在需要布置大量信号线路且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吊桥效应可能导致信号串扰、电磁干扰和信号失真或延迟等问题。

减少吊桥效应的措施

  • 合理规划PCB布局,尽量保持信号线路的直线布置,避免出现线路交叉或重叠的情况。

  • 优化PCB布线,尽量增大信号线路之间的间距,避免过小的空间造成吊桥效应。

  • 使用电路板层叠设计,在不同层次布置不同信号线路,减少线路之间的交叉和干扰。

  • 通过合适的信号层和地层规划,减少信号线路之间的电磁干扰,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
这是没粘贴全吗,实际工作时基本上不考虑这些,按经验设计基本上都避免了,不过有时候确实在排错时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粘贴全吗,实际工作时基本上不考虑这些,按经验设计基本上都避免了,不过有时候确实在排错时会用到

对。。。回消息回一下忘记了。就变成半段了。我先忙别的,晚点空了再给大家重新补上。这内容挺好的

网友:
一种线路悬空于另一条线路上的情况,这是怎么悬空啊,有示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