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9 nodered 通过mqtt连接RV1126 采集温度和控制led

楼主:
【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9 nodered 通过mqtt连接RV1126 采集温度和控制led

NODE-RED 是构建物联网(IOT, Internet of Things)应用程序的一个强大工具,其重点是简化代码块的“连接”以执行任务。它使用可视化编程方法,允许开发人员将预定义的代码块(称为“节点”,Node)连接起来执行任务。连接的节点,通常是输入节点、处理节点和输出节点的组合,当它们连接在一起时,构成一个“流”(Flows)。
NODE-RED需要先在命令行运行node-red然后打开界面就可以编写和执行node-red程序了。
关于安装的事情直接到官网查看吧。

然后网页中加入192.168.0.103:1883或者127.0.0.1:1883就出现了界面
(这是以前做的一个项目界面),这次就做个简单的来和RV1126通信。

一、新建一个流程页面

二、为了方面测试,就直接用node-red上面的一个节点,如下图设置。运行后就有了broker服务器了

三、创建发送流

电脑界面的三个按键按下有三个灯提示某按键按下了,同时发送相应的mqtt消息到服务器,因为RV1126设备订阅了led按键消息,RV1126设备就收到消息并对板上的灯进行操作

说明 灯模式、灯开、灯灭按键设置(所有的节点放同一组,这样显示可以在一起):

Function2把mqtt要发送的消息的topic设置好,把按键传来的payload信息传给下一个payload 。这样就做好了发送的消息。

进行一下josn格式处理后发送消息 mqtt发送消息节点要设置服务器ip和qos等。也可以不设置默认

下面部分是灯的提示

Function11根据payload消息判断是点亮哪个灯,function4在延迟一秒后接到同样的消息就熄灭刚才点亮的灯,这样就做到了按下一次提示闪灯一秒后熄灭。

灯的设置如下

四、创建发送流 如下
接收节点mqtt设置
Function3区分topic并把不同的topic的值进行运算送到不同的显示节点 这里温度显示度为单位,adc选择mv为单位
温度显示节点
Adc显示节点

五、显示界面如下(上面的设置已经设置好了Group和size也可以在右边的笔图标进去修改界面):
六、部署运行,进入dashboard

就可以操作了,如果RV1126的mqtt程序运行并且所有网络都是通的,那这边就可以控制它的led,并且能收到温度和adc的值了

七、Rv1126应用程序实现了mqtt的连接和发布消息接收消息,并处理了发布的温度和adc采样消息 按键消息
具体如下:

创建客户端,设置回调函数 并在回调函数里面 处理按键消息

连接mqtt 订阅控制led的消息

采样温度和adc 并发布消息

显示视频

实验就汇报到这里 谢谢

网友A:
图示化编程看着像流程图,比较清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示化编程看着像流程图,比较清爽啊

感谢支持!确实方便。还可以做得漂亮点。主要是时间关系,没办法先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