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输入口的输入阻抗和匹配电阻?

楼主:
在ARM和DSPAD输入口经常串联一个330欧姆的电阻,请问这个电阻是阻抗匹配的作用吗?如果不是,那么请问它是什么作用?

再者,假设到AD输入口信号是0-3V的电压信号,AD转换口对这个电压信号有没有负载效应,即这个AD采样口的输入阻抗是不是无穷大?这关系到采样的精准度?

网友:
匹配。

匹配输入口与信号源之间的阻抗,以确保信号能够无损失地传输,提高电路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
AD采样内阻可以认为是阻抗无穷大,外部串联的电阻可以滤除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