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GPADC

楼主(2024-03-28):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GPADC
# GPADC ## 模块介绍 GPADC 是 12bit 采集精度的模数转换模块,支持 4 路通道,模拟输入范围 0-1.8v,最高采样率 1MHZ,并且支持数据比较,自校验功能,同时工作于可配置的四种工作模式: - Single mode:在指定的通道完成一次转换并将数据放在响应数据寄存器中; - Single-cycle mode:在指定的通道完成一个周期转换并将数据放在响应数据寄存器中; - Continuous mode:在指定的通道持续转换并将数据放在响应数据寄存器中; - Burst mode:边采样边转换并将数据放入 32 字节的 FIFO,支持中断控制。 一般来说 GPADC 接口用于 KEY 模块按键的读取,一般包括 VOL+、VOL-、HOME、MENU、ENTER 等等,GPADC0 用于 KEY 的电路如上图。AVCC-AP 为 1.8V 的供电,不同的按键按下,GPADC 口的电压不同,CPU 通过对这个电压的采样来确定具体是那一个按键按下。如下图,VOL+、VOL-、MENU、ENTER、HOME对应的电压分别为 0.21V、0.41V、0.59V、0.75V、0.88V。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r128.docs.aw-ol.com/sdk_module/assets/post/gpadc/image-20230320114222982.png) ## 模块配置 其 menuconfig 的配置如下: ``` Kernel Setup ---> Drivers Setup ---> SoC HAL Drivers ---> GPADC devices ---> [*] enable gpadc driver [*] enbale gpadc hal APIs Test command ``` ## 源码结构 GPADC 模块源码结构如下所示: ```c rtos-hal/ |--hal/source/gpadc/hal_gpadc.c // hal层接口代码 |--include/hal/sunxi_hal_gpadc.h // 头文件 ``` ## 模块接口说明 头文件: ```c #include
``` ###GPADC 初始化接口 GPADC 模块初始化,主要初始化时钟,中断以及采样率配置等 ```c int hal_gpadc_init(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GPADC 通道配置接口 选择并配置 GPADC 某个通道 ```c hal_gpadc_status_t hal_gpadc_channel_init(hal_gpadc_channel_t channal) ``` 参数: - channel:通道号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GPADC 通道取消配置接口 取消 GPADC 某个通道配置 ```c hal_gpadc_status_t hal_gpadc_channel_exit(hal_gpadc_channel_t channal) ``` 参数: - channel:通道号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GPADC 去初始化接口 GPADC 模块去初始化 ```c hal_gpadc_status_t hal_gpadc_deinit(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GPADC 注册回调接口 向应用层提供注册回调接口的功能 ```c hal_gpadc_status_t hal_gpadc_register_callback(hal_gpadc_channel_t channal, gpadc_callback_t user_callback) ``` 参数: - channel:通道号 - user_callback:应用层回调接口 返回值: - 0 代表成功 - 负数代表失败 ## 模块使用范例 ### 读取电压 ```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channel = -1; int cmd_test_gpadc(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 -1; uint32_t vol_data; printf("Run gpadc test\n"); if (argc < 2) { hal_log_err("usage: hal_gpadc channel\n"); return -1; } ret = hal_gpadc_init(); if (ret) { hal_log_err("gpadc init failed!\n"); return -1; } channel = strtol(argv[1], NULL, 0); if (channel < 0 || channel > CHANNEL_NUM) { hal_log_err("channel %d is wrong, must between 0 and %d\n", CHANNEL_NUM); return -1; } hal_gpadc_channel_init(channel); vol_data = gpadc_read_channel_data(channel); printf("channel %d vol data is %u\n", channel, vol_data); hal_gpadc_channel_exit(channel); hal_gpadc_deinit();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gpadc, hal_gpadc, gpadc hal APIs tests) ``` ### 回调方式读取电压 ```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channel = -1; int sunxigpadc_irq_callback(uint32_t dada_type, uint32_t data) { int vol_data; data = ((VOL_RANGE / 4096) * data); vol_data = data / 1000; printf("channel %d vol data: %d\n", channel, vol_data); hal_gpadc_channel_exit(channel); hal_gpadc_deinit(); return 0; } int cmd_test_gpadc_callback(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 -1; uint32_t vol_data; printf("Run gpadc test\n"); if (argc < 2) { hal_log_err("usage: hal_gpadc channel\n"); return -1; } ret = hal_gpadc_init(); if (ret) { hal_log_err("gpadc init failed!\n"); return -1; } channel = strtol(argv[1], NULL, 0); if (channel < 0 || channel > CHANNEL_NUM) { hal_log_err("channel %d is wrong, must between 0 and %d\n", CHANNEL_NUM); return -1; } hal_gpadc_channel_init(channel); hal_gpadc_register_callback(channel, sunxigpadc_irq_callback);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gpadc_callback, hal_gpadc callback, gpadc hal APIs tests call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