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GPIO

楼主(2024-03-28):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GPIO
# GPIO ## 模块介绍 整个 GPIO 控制器由数字部分(GPIO 和外设接口)以及 IO 模拟部分(输出缓冲,双下拉,引脚Pad)组成。其中数字部分的输出可以通过 MUX 开关选择,模拟部分可以用来配置上下拉,驱动能力以及引脚输出电压等等。具体的规格如下: - 可以在软件上配置各个引脚的状态 - 每个引脚都可以触发中断 - 可以配置 上拉/下拉/无上下拉 三种状态 - 每个引脚都可以配置 4 种驱动能力 - 可以配置边缘中断触发 - 最高 99 个中断 ## 模块配置 其 menuconfig 的配置如下: ``` Kernel Setup ---> Drivers Setup ---> SoC HAL Drivers ---> GPIO devices ---> [*] enable GPIO driver [*] enbale GPIO hal APIs Test command ``` ## 源码结构 GPIO 模块源码结构如下所示: ``` rtos-hal/source/gpio/ │-- gpio.h # 模块内部公共头文件 │-- hal_gpio.c # 公共操作接口 ├─sun20iw2 # sun20iw2 平台的实现 │---- gpio-sun20iw2.c# GPIO具体实现 │---- platform-gpio.h# 实现头文件 include/hal/ # 驱动APIs声明头文件 └── hal_gpio.h ``` - `platform-gpio.h` 主要包含 GPIO 控制器基地址、GPIO 中断号、pin 的声明等信息 - `gpio-sun20iw2.c` 主要包含每个平台的 GPIO 描述符配置 ## 模块接口说明 ### 数据结构 由于 GPIO 需要配置每个引脚的引脚复用功能,中断类型,驱动能力,上下拉,输出/输入数据,输入/输出方向等等,所以对 GPIO 的这些配置都封装在一个 enum 枚举结构里面,方便使用。下面是一些配置的定义。想要了解更多的可以到 hal_gpio.h 查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irect/8ae331170f6c4379902b149a47e704a4.png#pic_center) #### 引脚定义 gpio_pin_t 该枚举定义了可用的每个引脚定义,在配置引脚的时候将相关参数传入则可,具体定义如下: ```c typedef enum { GPIO_PC0 = GPIOC(0), GPIO_PC1 = GPIOC(1), GPIO_PC2 = GPIOC(2), GPIO_PC3 = GPIOC(3), ... GPIO_PL0 = GPIOL(0), GPIO_PL1 = GPIOL(1), GPIO_PL2 = GPIOL(2), GPIO_PL3 = GPIOL(3), GPIO_PL4 = GPIOL(4), GPIO_PL5 = GPIOL(5), } gpio_pin_t; ``` #### 引脚驱动能力 gpio_driving_level_t 该枚举定义了引脚的驱动能力的值,具体定义如下: ```c typedef enum { GPIO_DRIVING_LEVEL0 = 0, /**< Defines GPIO driving current as level0. */ GPIO_DRIVING_LEVEL1 = 1, /**< Defines GPIO driving current as level1. */ GPIO_DRIVING_LEVEL2 = 2, /**< Defines GPIO driving current as level2. */ GPIO_DRIVING_LEVEL3 = 3/**< Defines GPIO driving current as level3. */ } gpio_driving_level_t; ``` #### 引脚上下拉 gpio_pull_status_t 该枚举定义了引脚的上下拉的值,具体定义如下: ```c typedef enum { GPIO_PULL_DOWN_DISABLED = 0, /**< Defines GPIO pull up and pull down disable.*/ GPIO_PULL_UP = 1, /**< Defines GPIO is pull up state. */ GPIO_PULL_DOWN = 2, /**< Defines GPIO is pull down state. */ } gpio_pull_status_t; ``` #### 引脚数据 gpio_data_t 该枚举定义引脚的输入输出数据,具体定义如下: ```c typedef enum { GPIO_DATA_LOW = 0, /**< GPIO data low. */ GPIO_DATA_HIGH = 1 /**< GPIO data high. */ } gpio_data_t; ``` #### 引脚电压能力 gpio_power_mode_t 该枚举定义了引脚的电压模式,可以配置成 1.8V 和 3.3V,具体定义如下 ```c typedef enum { POWER_MODE_330 = 0, POWER_MODE_180 = 1 } gpio_power_mode_t; ``` #### 中断模式 gpio_interrupt_mode_t 该枚举定义了引脚的中断模式,具体定义如下: ```c typedef enum { IRQ_TYPE_NONE = 0x00000000, IRQ_TYPE_EDGE_RISING = 0x00000001, IRQ_TYPE_EDGE_FALLING = 0x00000002, IRQ_TYPE_EDGE_BOTH = (IRQ_TYPE_EDGE_FALLING | IRQ_TYPE_EDGE_RISING), IRQ_TYPE_LEVEL_HIGH = 0x00000004, IRQ_TYPE_LEVEL_LOW = 0x00000008, } gpio_interrupt_mode_t; ``` ### GPIO 驱动初始化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init(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true:合法 - false:非法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irect/263374a70f67470b9db24521391fed65.png#pic_center) ### 判断 GPIO 的合法性 函数原型: ```c bool hal_gpio_check_valid(gpio_pin_t pin); ``` 参数: - pin:id 返回值 - true:合法 - false:非法 ### 获取指定 GPIO 的电平状态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get_data(gpio_pin_t pin, gpio_data_t *data); ``` 参数: - pin:pin id - data:存放数据的指针变量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设置指定 GPIO 的电平状态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set_data(gpio_pin_t pin, gpio_data_t data); ``` 参数: - pin:pin id - 需设置的电平高低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设置指定 GPIO 的 IO 模式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set_direction(gpio_pin_t pin, gpio_direction_t direction); ``` 参数: - pin:pin id - direction:需设置的 IO 模式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获取指定 GPIO 的 IO 模式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get_direction(gpio_pin_t pin, gpio_direction_t *direction); ``` 参数: - pin:pin id - direction:存放IO的指针变量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设置指定 GPIO 的上下拉状态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set_pull(gpio_pin_t pin, gpio_pull_status_t pull); ``` 参数: - pin:pin id - pull:需设置的上下拉状态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获取指定 GPIO 的上下拉状态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get_pull(gpio_pin_t pin, gpio_pull_status_t *pull); ``` 参数: - pin:pin id - pull:存放上下拉状态的指针变量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设置指定 GPIO 的驱动能力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set_driving_level(gpio_pin_t pin, gpio_driving_level_t level); ``` 参数: - pin:pin id - level:需设置的驱动能力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获取指定 GPIO 的驱动能力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get_driving_level(gpio_pin_t pin, gpio_driving_level_t *level); ``` 参数: - pin:pin id - level:存放驱动能力的指针变量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设置指定 GPIO 的复用功能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pinmux_set_function(gpio_pin_t pin, gpio_muxsel_t function_index); ``` 参数: - pin:pin id - function_index:需设置的复用功能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获取指定 GPIO 的复用功能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pinmux_get_function(gpio_pin_t pin, gpio_muxsel_t *function_index); ``` 参数: - pin:pin id - function_index:需设置的复用功能的指针变量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设置指定 GPIO 组的电压模式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sel_vol_mode(gpio_pin_t pins, gpio_power_mode_t pm_sel); ``` 参数: - pin:pin id - pm_sel:需设置的电压模式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设置指定 GPIO 组的中断采样频率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set_debounce(gpio_pin_t pin, unsigned value); ``` 参数: - pin:pin id - value:需设置的值(bit0-clock select; bit6:4-clock pre-scale)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获取指定 GPIO 的 IRQ 中断号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to_irq(gpio_pin_t pin, uint32_t *irq); ``` 参数: - pin:pin id - irq:存放中断号的指针变量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GPIO 中断申请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irq_request(uint32_t irq, hal_irq_handler_t hdle, unsigned long flags, void *data); ``` 参数: - irq:中断号 - hdle:中断处理函数 - flag:中断触发模式 - data:数据指针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GPIO 中断释放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irq_free(uint32_t irq); ``` 参数: - irq:中断号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使能 GPIO 中断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irq_enable(uint32_t irq); ``` 参数: - irq:中断号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关闭 GPIO 中断 函数原型: ```c int hal_gpio_irq_disable(uint32_t irq); ``` 参数: - irq:中断号 返回值 - -1:失败 - 0:成功 ## 模块使用范例 ```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GPIO_TEST GPIO_PA1 // 待测试的 GPIO #define GPIO_PORT_MAX (8) static int pins_number[GPIO_PORT_MAX] = { 22, /* PA pins num */ 12, /* PC pins num */ 23, /* PD pins num */ 18, /* PE pins num */ 7,/* PF pins num */ 8,/* PG pins num */ 16, /* PH pins num */ 5,/* PI pins num */ }; static void cmd_usage(void) { printf("Usage:\n" "\t hal_gpio_cmd
\n"); } enum { GPIO_CMD_SET_VOL = 0, }; static hal_irqreturn_t gpio_irq_test(void *data) { hal_log_info("fake gpio interrupt handler"); return 0; } int cmd_test_gpio(int argc, char **argv) { uint32_t irq; int ret = 0; gpio_pull_status_t pull_state; gpio_direction_t gpio_direction; gpio_data_t gpio_data; gpio_muxsel_t function_index; hal_gpio_get_pull(GPIO_TEST, &pull_state); hal_gpio_get_direction(GPIO_TEST, &gpio_direction); hal_gpio_get_data(GPIO_TEST, &gpio_data); hal_gpio_pinmux_get_function(GPIO_TEST,&function_index); hal_log_info("Original: pin: %d pull state: %d, dir: %d, data: 0x%0x, function_index: %d", GPIO_TEST, pull_state, gpio_direction, gpio_data, function_index); hal_log_info("Setting: pin: %d pull state: %d, dir: %d, data: 0x%x, function_index: %d", GPIO_TEST, GPIO_PULL_UP, GPIO_DIRECTION_OUTPUT, GPIO_DATA_HIGH, GPIO_MUXSEL_OUT); hal_gpio_set_pull(GPIO_TEST, GPIO_PULL_UP); hal_gpio_set_direction(GPIO_TEST, GPIO_DIRECTION_OUTPUT); hal_gpio_set_data(GPIO_TEST, GPIO_DATA_HIGH); hal_gpio_pinmux_set_function(GPIO_TEST,GPIO_MUXSEL_OUT); hal_gpio_get_pull(GPIO_TEST, &pull_state); hal_gpio_get_direction(GPIO_TEST, &gpio_direction); hal_gpio_get_data(GPIO_TEST, &gpio_data); hal_gpio_pinmux_get_function(GPIO_TEST,&function_index); hal_log_info("Results: pin: %d pull state: %d, dir: %d, data: 0x%0x, function_index: %d", GPIO_TEST, pull_state, gpio_direction, gpio_data, function_index); if (pull_state == GPIO_PULL_UP && gpio_direction == GPIO_DIRECTION_OUTPUT && gpio_data == GPIO_DATA_HIGH && function_index == GPIO_MUXSEL_OUT) {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set_pull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set_direction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set_data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pinmux_set_function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get_pull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get_direction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get_data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pinmux_get_function API success!"); } else { hal_log_err("Test API fail"); goto failed; } ret = hal_gpio_to_irq(GPIO_TEST, &irq); if (ret < 0) { hal_log_err("gpio to irq error, irq num:%d error num: %d", irq, ret); goto failed; } else {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to_irq API success!"); } ret = hal_gpio_irq_request(irq, gpio_irq_test, IRQ_TYPE_EDGE_RISING, NULL); if (ret < 0) { hal_log_err("request irq error, irq num:%d error num: %d", irq, ret); goto failed; } else {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irq_request API success!"); } ret = hal_gpio_irq_enable(irq); if (ret < 0) { hal_log_err("request irq error, error num: %d", ret); goto failed; } else {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irq_enable API success!"); } ret = hal_gpio_irq_disable(irq); if (ret < 0) { hal_log_err("disable irq error, irq num:%d, error num: %d", irq, ret); goto failed; } else {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irq_disable API success!"); } ret = hal_gpio_irq_free(irq); if (ret < 0) { hal_log_err("free irq error, error num: %d", ret); goto failed; } else { hal_log_info("Test hal_gpio_irq_free API success!"); } hal_log_info("Test gpio hal APIs success!"); return 0; failed: hal_log_err("Test gpio hal APIs failed!"); return -1; } int cmd_test_gpio_all(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 0; int j =0; int cnt = 0; int ret = 0; uint32_t irq; gpio_pin_t pin; gpio_pull_status_t pull_state; gpio_direction_t gpio_direction; gpio_data_t gpio_data; hal_log_info("The program will test all gpio hal APIs ...\n"); for(i = 0; i < GPIO_PORT_MAX; i++) { for(j = 0; j < pins_number[i]; j++) { switch(i) { case 0: pin = GPIOA(j); break; case 1: pin = GPIOC(j); break; case 2: pin = GPIOD(j); break; case 3: pin = GPIOE(j); break; case 4: pin = GPIOF(j); break; case 5: pin = GPIOG(j); break; case 6: pin = GPIOH(j); break; case 7: pin = GPIOI(j); break; default: break; } hal_log_info("Setting: pull state: %d, dir: %d, data: 0x%x, pin: %d", GPIO_PULL_DOWN, GPIO_DIRECTION_INPUT, GPIO_DATA_LOW, pin); hal_gpio_set_pull(pin, GPIO_PULL_DOWN); hal_gpio_set_direction(pin, GPIO_DIRECTION_INPUT); hal_gpio_set_data(pin, GPIO_DATA_LOW); hal_gpio_get_pull(pin, &pull_state); hal_gpio_get_direction(pin, &gpio_direction); hal_gpio_get_data(pin, &gpio_data); hal_log_info("Results: pull state: %d, dir: %d, data: 0x%0x", pull_state, gpio_direction, gpio_data); if(pull_state != GPIO_PULL_DOWN || gpio_direction != GPIO_DIRECTION_INPUT || gpio_data != GPIO_DATA_LOW) goto failed; ret = hal_gpio_to_irq(pin, &irq); if(ret < 0) goto failed; ret = hal_gpio_irq_request(irq, gpio_irq_test, IRQ_TYPE_EDGE_FALLING, NULL); if(ret < 0) goto failed; ret = hal_gpio_irq_enable(irq); if(ret < 0) goto failed; ret = hal_gpio_irq_disable(irq); if(ret < 0) goto failed; ret = hal_gpio_irq_free(irq); if(ret < 0) goto failed; cnt++; hal_log_info("Test-%d: gpio pin %d hal success!\n", cnt, pin); } } hal_log_info("Test all gpio hal APIs success, cnt: %d!", cnt); return 0; failed: hal_log_err("Test all gpio hal APIs failed!"); return -1; } int cmd_test_gpio_cmd(int argc, char **argv) { int cmd, gpio, arg; if (argc != 4) cmd_usage(); cmd = strtol(argv[1], NULL, 0); gpio = strtol(argv[2], NULL, 0); arg = strtol(argv[3], NULL, 0); switch (cmd) { case GPIO_CMD_SET_VOL: hal_gpio_sel_vol_mode(gpio, arg);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ALIAS(cmd_test_gpio, hal_gpio, gpio hal APIs tests); FINSH_FUNCTION_EXPORT_ALIAS(cmd_test_gpio_cmd, hal_gpio_cmd, gpio hal APIs tests with cmd); FINSH_FUNCTION_EXPORT_ALIAS(cmd_test_gpio_all, hal_gpio_all, gpio hal all APIs te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