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RV1126 AI Linux开发板】 字符设备驱动例程测试

楼主:
按照教程再来学习下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的开发,通过基础例程来学习下驱动框架。

一、字符设备驱动

字符设备是linux驱动程序中最基本的设备驱动,就是一个一个字节按照字节流进行读写操作的设备。

linux应用程序对驱动程序的调用流程

二、例程代码

2.1、驱动程序代码

chrdevbase.c

  • #include <linux/types.h>
  • #include <linux/kernel.h>
  • #include <linux/delay.h>
  • #include <linux/ide.h>
  • #include <linux/init.h>
  • #include <linux/module.h>
  • #include <asm/io.h>
  • /***************************************************************
  •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 文件名 : chrdevbase.c
  • 作者 : 正点原子
  • 版本 : V1.0
  • 描述 : chrdevbase驱动文件。
  • 其他 : 无
  • 论坛 : www.openedv.com
  • 日志 : 初版V1.0 2022/12/01 正点原子创建
  • ***************************************************************/
  • #define CHRDEVBASE_MAJOR 200 /* 主设备号 */
  • #define CHRDEVBASE_NAME "chrdevbase" /* 设备名 */
  • static char readbuf[100]; /* 读缓冲区 */
  • static char writebuf[100]; /* 写缓冲区 */
  • static char kerneldata[] = {"RV1126 开发板字符设备驱动-内核数据!"};
  • /*
  •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
  • static int chrdevbase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
  • //printk("字符设备驱动--打开!\r\n");
  • return 0;
  • }
  • /*
  •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 */
  • static ssize_t chrdevbase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 {
  • int retvalue = 0;
  • /* 向用户空间发送数据 */
  • memcpy(readbuf, kerneldata, sizeof(kerneldata));
  • retvalue = copy_to_user(buf, readbuf, cnt);
  • if(retvalue == 0){
  • printk("向内核发送数据完成!\r\n");
  • }else{
  • printk("kernel senddata failed!\r\n");
  • }
  • //printk("chrdevbase read!\r\n");
  • return 0;
  • }
  • /*
  •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 */
  • static ssize_t chrdevbase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 {
  • int retvalue = 0;
  • /* 接收用户空间传递给内核的数据并且打印出来 */
  •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writebuf, buf, cnt);
  • if(retvalue == 0){
  • printk("内核接收数据内容:%s\r\n", writebuf);
  • }else{
  • printk("kernel recevdata failed!\r\n");
  • }
  • //printk("chrdevbase write!\r\n");
  • return 0;
  • }
  • /*
  •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
  • static int chrdevbase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
  • //printk("字符设备驱动--关闭!\r\n");
  • return 0;
  • }
  • /*
  • * 设备操作函数结构体
  • */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chrdevbase_fops = {
  • .owner = THIS_MODULE,
  • .open = chrdevbase_open,
  • .read = chrdevbase_read,
  • .write = chrdevbase_write,
  • .release = chrdevbase_release,
  • };
  • /*
  •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 * @param : 无
  •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
  • static int __init chrdevbase_init(void)
  • {
  • int retvalue = 0;
  • /*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 retvalue = register_chrdev(CHRDEVBASE_MAJOR, CHRDEVBASE_NAME, &chrdevbase_fops);
  • if(retvalue < 0){
  • printk("chrdevbase driver register failed\r\n");
  • }
  • printk("chrdevbase init!\r\n");
  • return 0;
  • }
  • /*
  •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 * @param : 无
  • * @return : 无
  • */
  • static void __exit chrdevbase_exit(void)
  • {
  •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 unregister_chrdev(CHRDEVBASE_MAJOR, CHRDEVBASE_NAME);
  • printk("chrdevbase exit!\r\n");
  • }
  • /*
  • * 将上面两个函数指定为驱动的入口和出口函数
  • */
  • module_init(chrdevbase_init);
  • module_exit(chrdevbase_exit);
  • /*
  • * LICENSE和作者信息
  • */
  • MODULE_LICENSE("GPL");
  • MODULE_AUTHOR("ALIENTEK");
  • MODULE_INFO(intree, "Y");

2.2、应用程序代码

chrdevbaseApp.c

  • #include <linux/types.h>
  • #include <linux/kernel.h>
  • #include <linux/delay.h>
  • #include <linux/ide.h>
  • #include <linux/init.h>
  • #include <linux/module.h>
  • #include <asm/io.h>
  • /***************************************************************
  •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 文件名 : chrdevbase.c
  • 作者 : 正点原子
  • 版本 : V1.0
  • 描述 : chrdevbase驱动文件。
  • 其他 : 无
  • 论坛 : www.openedv.com
  • 日志 : 初版V1.0 2022/12/01 正点原子创建
  • ***************************************************************/
  • #define CHRDEVBASE_MAJOR 200 /* 主设备号 */
  • #define CHRDEVBASE_NAME "chrdevbase" /* 设备名 */
  • static char readbuf[100]; /* 读缓冲区 */
  • static char writebuf[100]; /* 写缓冲区 */
  • static char kerneldata[] = {"RV1126 开发板字符设备驱动-内核数据!"};
  • /*
  •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
  • static int chrdevbase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
  • //printk("字符设备驱动--打开!\r\n");
  • return 0;
  • }
  • /*
  •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 */
  • static ssize_t chrdevbase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 {
  • int retvalue = 0;
  • /* 向用户空间发送数据 */
  • memcpy(readbuf, kerneldata, sizeof(kerneldata));
  • retvalue = copy_to_user(buf, readbuf, cnt);
  • if(retvalue == 0){
  • printk("向内核发送数据完成!\r\n");
  • }else{
  • printk("kernel senddata failed!\r\n");
  • }
  • //printk("chrdevbase read!\r\n");
  • return 0;
  • }
  • /*
  •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 */
  • static ssize_t chrdevbase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 {
  • int retvalue = 0;
  • /* 接收用户空间传递给内核的数据并且打印出来 */
  •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writebuf, buf, cnt);
  • if(retvalue == 0){
  • printk("内核接收数据内容:%s\r\n", writebuf);
  • }else{
  • printk("kernel recevdata failed!\r\n");
  • }
  • //printk("chrdevbase write!\r\n");
  • return 0;
  • }
  • /*
  •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
  • static int chrdevbase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
  • //printk("字符设备驱动--关闭!\r\n");
  • return 0;
  • }
  • /*
  • * 设备操作函数结构体
  • */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chrdevbase_fops = {
  • .owner = THIS_MODULE,
  • .open = chrdevbase_open,
  • .read = chrdevbase_read,
  • .write = chrdevbase_write,
  • .release = chrdevbase_release,
  • };
  • /*
  •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 * @param : 无
  •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
  • static int __init chrdevbase_init(void)
  • {
  • int retvalue = 0;
  • /*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 retvalue = register_chrdev(CHRDEVBASE_MAJOR, CHRDEVBASE_NAME, &chrdevbase_fops);
  • if(retvalue < 0){
  • printk("chrdevbase driver register failed\r\n");
  • }
  • printk("chrdevbase init!\r\n");
  • return 0;
  • }
  • /*
  •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 * @param : 无
  • * @return : 无
  • */
  • static void __exit chrdevbase_exit(void)
  • {
  •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 unregister_chrdev(CHRDEVBASE_MAJOR, CHRDEVBASE_NAME);
  • printk("chrdevbase exit!\r\n");
  • }
  • /*
  • * 将上面两个函数指定为驱动的入口和出口函数
  • */
  • module_init(chrdevbase_init);
  • module_exit(chrdevbase_exit);
  • /*
  • * LICENSE和作者信息
  • */
  • MODULE_LICENSE("GPL");
  • MODULE_AUTHOR("ALIENTEK");
  • MODULE_INFO(intree, "Y");

三、编译程序及复制文件

3.1、编译内核

hui@ubuntu:/opt/atk-rv1126_app/01_chrdevbase$ sudo make ARCH=arm

3.2、编译应用程序

hui@ubuntu:/opt/atk-rv1126_app/01_chrdevbase$ sudo /opt/atk-dlrv1126-toolchain/bin/arm-linux-gnueabihf-gcc chrdevbaseApp.c -o chrdevbaseApp

3.3、复制文件到开发板

复制编译后的文件到开发板

hui@ubuntu:/opt/atk-rv1126_app/01_chrdevbase$ scp chrdevbase.ko root@192.168.1.106:/lib/modules/4.19.111
hui@ubuntu:/opt/atk-rv1126_app/01_chrdevbase$ scp chrdevbaseApp root@192.168.1.106:/lib/modules/4.19.111

四、测试

4.1、加载驱动模块

[root@ATK-DLRV1126:/lib/modules/4.19.111]# modprobe chrdevbase

加载后,查看已经加载的模块。

4.2、创建设备节点

[root@ATK-DLRV1126:/lib/modules/4.19.111]# mknod /dev/chrdevbase c 200 0
查看系统设备

上面添加的设备成功

4.3、应用程序测试

4.3.1、用户程序给内核写数据

[root@ATK-DLRV1126:/lib/modules/4.19.111]# ./chrdevbaseApp /dev/chrdevbase 2
内核接收到用户程序发送的数据

4.3.2、用户程序读内核数据

[root@ATK-DLRV1126:/lib/modules/4.19.111]# ./chrdevbaseApp /dev/chrdevbase 1

从内核读到的数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