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学习训练出来的模型大小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
机器学习训练出来的模型大小通常由以下几个主要因素决定:

1、模型架构复杂度:

模型层数:深层神经网络通常包含更多参数,因此模型文件会更大。
层类型:不同的层有不同的参数量,例如全连接层、卷积层、循环层等,其参数数量直接影响模型大小。
卷积核大小、步长、填充等参数会影响卷积神经网络的参数量。
注意力机制、门控机制等复杂组件也会增加模型参数。

2、模型容量:

参数数量:模型中权重和偏置参数的总量直接决定了模型大小。例如,更大的矩阵在全连接层意味着更多的参数,更深或更宽的网络也会导致参数增多。
特征维度:输入和输出特征的维度也间接影响模型大小。

3、模型压缩与优化:

量化:将模型参数从浮点数转换为低精度数据类型(如int8或float16)可以显著减小模型大小。
压缩技术:例如权值剪枝、稀疏表示、知识蒸馏等技术可以减少模型中的冗余参数。

4、训练过程中的学习结果:

学习率、正则化强度等超参数的选择会影响到模型训练时参数收敛的情况,从而影响模型的最终大小。

5、训练数据集:

数据集的大小和特性不直接影响模型大小,但是它与选择的模型复杂度之间存在关联。为了适应数据集的复杂性和避免过拟合,可能需要调整模型大小。

6、优化器的选择:

不同的优化器可能会影响模型训练的结果,虽然不直接改变模型结构大小,但如果采用某些优化器配合特定的参数更新策略,可能会间接影响模型最终学到的参数数量和分布。

大家见过最大的模型有多大?欢迎讨论~

网友A:
这里是指占用空间大小吧,一般模型都是比参数大小,空间的话比的少,占用空间大的好像听说过微软的什么模型40多个G?

网友:
人工智能是大势所趋,必须了解了解,避免淘汰

网友B:
所以需要剪枝之类的操作,来减小模型的大小,毕竟嵌入式设备资源太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指占用空间大小吧,一般模型都是比参数大小,空间的话比的少,占用空间大的好像听说过微软的什么模型 ...

嗯嗯,我看的离线语音识别模型,也好几个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需要剪枝之类的操作,来减小模型的大小,毕竟嵌入式设备资源太有限

是的,嵌入式变量类型也重要,影响运算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