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VCU/MCU开发征文#VCU开发中遇到的ESD整改难题

楼主:
1.先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自己从事硬件开发目前8年了,一开始是做消费电子,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转行到了汽车电子,目前在某Tier1从事VCU控制器的研发工作,前段时间在做某主机厂的VCU控制器项目,在进行ESD试验摸底的时候,发现在打15kV空气放电时,主控IC会复位,整改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这里分享给大家。

2.问题描述:VCU控制器的外壳是塑料外壳,当采用15kV空气放电对主控IC正上方的塑料外壳部位进行ESD放电时就会发生主控IC复位。

3.分析过程:

a.该型号的主控IC因为降本的原因是第一次使用,之前使用的另一款主控IC的板子同样进行ESD试验,发现没有出现主控IC复位,查看两款IC的规格书发现,没有出现复位的主控IC其ESD等级是4KV,出现复位的主控IC其ESD等级是2KV,此时怀疑是主控IC自身的ESD等级不够导致的,但是这一款主控IC早已大规模在主机厂供货了,还得想想别的原因。

b.塑料外壳本身是不导电的,并且附近也没有开孔,因此暂时没办法考虑通过截断传导路径来整改的方案。

c.基于以上分析,考虑以下两种原因导致主控IC复位:

原因1:可能是静电直接耦合进入主控IC,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整改方案只能通过加屏蔽罩或者修改外壳模具,增大主控IC和外壳之间的距离来解决,这种方案可谓是伤筋动骨呀,加屏蔽罩成本高,而且基于目前的结构方案也不太现实,修改外壳模具也走不通,目前由于车上安装空间限制,外壳是没办法加高的。

原因2:可能是静电干扰了复位电路或者晶振电路导致的主控IC复位,因为目前能想到的会导致主控IC复位的外围电路也就是复位电路或者晶振电路了。

原因1是最坏的结果了,如果是原因2,那还有的救,因此就从原因2接着进行排查;

d.首先验证复位电路,复位线走线已经遵循了最短的原则,通过割线的方式验证发现,主控IC复位依旧会复位。

e.接下来验证晶振电路,目前采用的晶振不是金属外壳,是普通晶振,然后就找软件工程师改了一版程序,把外部晶振关掉,然后主控IC靠内部RC时钟来允许,然后就发现这次主控IC居然没复位,看来静电是通过影响外部晶振从而导致主控IC复位的,然后赶紧找晶振供应商搞了一款金属外壳的晶振,金属外壳是接GND的,换上试了试,哈哈,这次主控IC没有复位了。

4.总结:

一个ESD,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周左右,期间也是慌得不行啊,项目周期太紧张了,但是好在不用伤筋动骨的去动模具改外壳,只是改了晶振就解决了此问题,还是比较欣慰的,硬件开发就是这样,常常要和EMC问题做斗争,有些问题能一开始想到,采取措施规避,有些问题一开始也想不到,但是遇到了,一定要有自己的整改思路,只要思路清晰,那解决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好奇,15kV空气放电是什么情形?

类似天空中的闪电吗?

网友:
静电放电的起因:

试验目的:试验单个设备或系统的抗静电干扰的能力。

它模拟:

(1)操作人员或物体在接触设备时的放电。

(2)人或物体对邻近物体的放电。

静电放电可能产生的如下后果:

(1)直接通过能量交换引起半导体器件的损坏。

(2)放电所引起的电场与磁场变化,造成设备的误动作。

放电方式 :

直接放电(直接对设备的放电):接触放电为首选形式;只有在不能用接触放电的地方(如表面涂有绝缘层,计算机键盘缝隙等情况)才改用气隙放电。

间接放电:水平耦合,垂直耦合。

网友:
话说复位原因的话,mpu我不太清楚,至少mcu的话一般电源或者始终部分会有复位源寄存器,可以读出来上次muc复位的原因,比如是por上电复位(一般电源轨被干扰),或者rst引脚复位(rst引脚收到干扰)

网友:
打静电的时候电磁干扰让晶振挂掉了?

网友:
这是经典的案例分享。实实在在的经验分享。论坛需要多一些这样的经验分享。EMC问题解决一般很难。晶振走线和包地很重要。要尽可能的靠近MCU和包地,引线越短越好。这种ESD放电会产生很强的电场造成瞬间频率偏移和晶振震荡异常。如果可能可以在晶振的下面铺地也可以减小概率。异常

网友:
很好的案例分享,谢谢楼主了

网友:
汽车电子入行新人路过,看看各位大神的帖子,积极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