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遇到了几个新的问题

楼主:
反激电源一上电之后就直接触发了电路的过流保护怎么办。我已经尝试增加开关频率到100k,但是效果不是很显著。依然会有过流保护的问题。但是,在增加辅助电源,即芯片供电回路部分由单独的一个电源供电而不是由变压器反激供电的情况下,电路是可以稳定工作的。希望有大佬能帮我看看问题所在

网友A:
芯片什么型号??? 上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什么型号??? 上电路图。
芯片用的是UC2844。在单独给N2供电的情况下,电路可以给出相应的输出,撤除辅助电源之后,电路就会开始触发过流保护了

网友B:
不知道绕组是怎么设计的,从图纸标识来看,辅助绕组过来,VCC只有16V还要减去二极管压降。2844的开启阈值就是16V,没法开启。而且你母线串的电阻也太大了,那么多个500k,根本没法提供足够的启动电流。

网友A:
7脚VCC供电,你接那么多大电阻到P2也不够芯片工作电流啊。。你仔细看一下芯片的典型电路。

网友C:
外置供电可以,外置供电时,辅助供电是多少,怎么判断是OCP?

网友D:
引用 网友A:
7脚VCC供电,你接那么多大电阻到P2也不够芯片工作电流啊。。你仔细看一下芯片的典型电路。

这部分实际电路中已经修改过了,换成了50k电阻可以正常工作了。问题已经解决了,一部分是因为测试时电路空载,MOS管断开在导通时电感中的电流没有消耗完,所以电路一直在触发过流保护;另一个部分是R9电阻导致的副线圈供电不够。这两个问题导致一上电电路就一直打嗝,现在去掉R9和满载之后电路没有问题了。还是感谢大佬的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绕组是怎么设计的,从图纸标识来看,辅助绕组过来,VCC只有16V还要减去二极管压降。2844的开启阈值就 ...

母线电阻实际电路中修改过了,原理图上还没修改。不过电路打嗝有一部分确实是辅助绕组供电不够的问题,去掉R9之后就没问题了,谢谢大佬指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置供电可以,外置供电时,辅助供电是多少,怎么判断是OCP?

当时外置电源设置的是16V。当时判断是过流保护主要是用示波器看了R10的电压,超过1V之后电路就一直打嗝,后来查阅芯片手册发现R10的电压超过1V之后会触发芯片的过流保护从而关断PWM波输出,然后电路就一直处于打嗝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部分实际电路中已经修改过了,换成了50k电阻可以正常工作了。问题已经解决了,一部分是因为测试时电路 ...

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你解决问题能力也挺高,就算没有其他网友的回复,估计你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R9是36欧姆啊,应该影响不大吧,主要是副线圈电压小了。

网友:
VCC供电,你接那么多大电阻到P2也不够芯片工作电流啊。。你仔细看一下芯片的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