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110上电后发烫

楼主:
我使用AD8110这款芯片,与FPGA连接上电后不进行任何操作,芯片就会发烫,不知道这款芯片的上电后正常温度是多少呀,还是设计的有问题。
这是设计的芯片的原理图。

网友A:
也可能是外部供电么

网友B:
发烫肯定不对,先检查焊接方面的问题。是LQFP封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烫肯定不对,先检查焊接方面的问题。是LQFP封装的吧。

对是LQFP封装的,焊接应该没问题,我重新换芯片重新焊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外部供电么

什么意思呀,外部供电的问题?

网友B:
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这款芯片的工作电流最大 Low Power of 50 mA,所以,芯片发烫肯定不对,

你可以只给这个芯片供电,其他的FPGA连接线等去掉,然后看是否发烫,看是设计的问题,还是焊接的问题,还是PCB的问题。逐步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这款芯片的工作电流最大 Low Power of 50 mA,所以,芯片发烫肯定不对, 你可 ...

好的,谢谢,我排查一下

网友:
楼主找到发烫的根源了回个贴说一下到底是什么毛病。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问题。 发烫肯定是有原因的。事出反常必有妖。

网友C:
我找了一下,应该是电路设计的问题,现在还在测试这个芯片,还没有测试成功,现在的问题是出现用FPGA写入程序后,通道打开不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找了一下,应该是电路设计的问题,现在还在测试这个芯片,还没有测试成功,现在的问题是出现用FPGA写入程 ...

上电后发烫的原因我认为是初始上电后,片选和更新矩阵的引脚一直处于低电平,一直在更新开关矩阵吧,主要是现在还没调试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后发烫的原因我认为是初始上电后,片选和更新矩阵的引脚一直处于低电平,一直在更新开关矩阵吧,主要 ...

调试完成了,上电发烫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芯片的上电后片选处于低,所以上电后就处于工作状态,因此上电后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