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快充模块测试

楼主:
在安装前,先测试一下快充模块,避免DIY时出问题,再换就麻烦了。

选择的3个快充模块,两个3口一个5口,加起来有11个充电口,一般情况都够用了,其中两个带有type-c。

测试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先单独通电,并测试一下输出功率。使用一个2芯的电源插头,焊接到快充模块就行。

因为有AC220高压,所以测试时要注意安全,正好用PCB打样的塑料袋(比较厚实)包裹一下做简单的防护,将USB部分露出来方便测试。塑料袋反面还有透明胶带,将模块粘到塑料袋上,避免测试时模块不小心滑出来。

通电后,指示灯亮起,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先用一个USB灯做负载,LED灯也正常亮。

在用USB测试仪,测一下充电功率,A口的输出是5V2A,算正常。

换到C口,输出是9V0.9A,比A口还低一点,估计是快充模块或者USB线问题,也算正常吧。

再测一下纹波,大概40mv,算不错了。这时电流也上来了,看来快充功能也没大问题。

再测试剩下的两个模块,运气还不错,都没问题。可以开始准备下一步DIY了。

网友A:
居然还有“安全充电多功能测试仪”这么个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安全充电多功能测试仪”这么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USB测试仪,安全两个字可以不看。

网友:
5.3v
2.3a
还不错~

网友:
这个指标上早期快充的,和现在的快充相差很多,但给一般设备供电也够用了。

网友B:
我手上有个服务器电源,一直想改成可调稳压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个服务器电源,一直想改成可调稳压来用

那种电源质量不错,但不一定好改,不如直接用现成的可调电源。如果是想DIY,可以考虑下一个DIY做USB可调电源,就是上一次得捷活动的那个。

网友C:
我的USB检测仪买回来就放起来了,机会没怎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USB检测仪买回来就放起来了,机会没怎么用

这就是属于那种看着有用,其实又没太多用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属于那种看着有用,其实又没太多用的东西。

这个没法说,好多工具都是,要用的时候没有很难受,不过用的机会还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法说,好多工具都是,要用的时候没有很难受,不过用的机会还不多

没有无用的工具,就看用对了没有。

网友:
喜欢DIY,尤其这种已成品的,多看看,多学习,总有些益处。

网友:
有实时成像的状态已经是很不错的设计了

网友:
目测三款充电器没有一款满足安规要求的。珍爱生命!

网友E:
三个模块接到一起了吗?最大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个模块接到一起了吗?最大电流多少?

每个模块都是单独使用,不能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个模块接到一起了吗?最大电流多少?

单个模块大概18W,就是12V/1.5A、9V/2A、5V/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