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在电路设计中的巧妙用处

楼主:
零欧姆电阻又称为跨接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电阻,0欧姆电阻的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

本文分析0欧电阻在电路设计中的巧妙用处。

方便兼容、调试、测试

兼容

在设计PCB板时如果没有考虑到兼容性问题,在调试阶段可能会有不小的麻烦。

比如芯片某引脚既能驱动蜂鸣器,又能驱动LED。

此时可以通过焊接零欧电阻,来决定驱动蜂鸣器还是LED。

占位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测电流

测试电路运行时功耗的常规做法是测试电流计算功耗,而测试电流通常需要把电流表串进电路中测量。

在电路设计阶段,在需要测量电流的地方事先放置一个零欧电阻。

当需要测量电流时可以把这个零欧姆电阻先去掉,方便接上电流表。测完之后再把零欧姆电阻焊上即可。

便于布线

在PCB布局布线阶段,尤其是在电路板面积小,连线多,层数少的时候。有时遇到某一根连线需要绕很大一圈才能连通,这时,可以考虑零欧电阻。

上图是用在单面PCB板上做跨线的0欧姆电阻。
抑制电路噪声

零欧电阻能够抑制环路电流,从而抑制噪声。零欧电阻在所有频带上其实都起到衰减噪声的作用。

提高可靠性、安全性

零欧电阻可代替插针、拨码开关。

在高速电路中,空置的插针相当于天线,容易使信号受到干扰。

拨码开关有拨乱的风险,导致电路出错。

所以,为了提高可靠性、安全性,可使用零欧电阻来代替。

充当电容或电感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

在高频电路系统中,零欧电阻与外部电路特性匹配情况下可以充当一个小的电容或者电感。比如地与地之间,或者电源和芯片引脚之间加零欧姆电阻,可以解决EMC问题。

隔离数字地与模拟地

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可以避免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在工作时电流信号相互干扰。但是,在板级上地线最后通常是连接在一起的。此时,让模拟地和数字地先经过零欧电阻再连接在一起可以起到一定的隔离作用。

    另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就是,地线被分成了两个网络,在大面积铺铜等处理时,就会方便得多。附带提示一下,这样的场合,有时也会用电感或者磁珠等来连接。(转)

网友:
感谢分享,讲解介绍的很系统,学习了

网友:
确实很多功能,不过在我这就一个功能,布线的时候跨线用。。。

网友:
标记一下,后面用到了好学习学习,非常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电视机的电源为了省成本,采用CAM-1板材,单面板,用到很多O ohm的电阻或者跳线,主要是方便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