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反电动势与什么有关?

楼主:
针对异步电机,怎么根据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频率、额定转速这五个参数,准确求出异步电机的定子电阻、转子电阻、漏感、互感、空载电流,只能使用提供的五个参数和中途求解出的参数,不能使用其他条件参数?
针对永磁同步电机,怎么根据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频率、极对数这五个参数,准确求出永磁电机的定子电阻、直轴电感、交轴电感、反电动势,只能使用提供的五个参数和中间求解出来的数值,不得使用其他参数?
针对同步电机还有一个问题,电机通常有两个电压等级,以380/660电压等级为例,就只是改变电机的星角接,那么电机的反电动势会发生改变吗?主要是在变频器的参数识别中,会不会产生影响?永磁电机的反电动势和什么有关?

网友:
我不知道  和你一起围观学习

网友:
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板凳

网友A:
楼主已经把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同步电机深入研究多番了

针对,,,电机,全是问题,,,

网友A:
电机学 华北电力大学 李永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学 华北电力大学 李永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直接把课程发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直接把课程发过来了

不是鱼不渔的问题

如把1楼的问题彻底给回答完全了,需要一篇小论文。

网友:
比如,第一个问题

【针对异步电机,怎么根据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频率、额定转速这五个参数,准确求出异步电机的定子电阻、转子电阻、漏感、互感、空载电流,只能使用提供的五个参数和中途求解出的参数,不能使用其他条件参数?】

网友A:
根据异步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频率和额定转速这五个参数,准确求出定子电阻、转子电阻、漏感、互感以及空载电流是不可能的。

这是因为这些参数涉及到电机的内部结构和材料特性,而这些信息通常不是直接从电机的额定参数中能够直接推导出来的。

  1. 定子电阻和转子电阻:这些电阻值取决于电机的绕组材料、绕组设计以及电机的冷却方式等因素。通常,这些电阻值需要通过实验测量得到,而不是通过额定参数计算。

  2. 漏感和互感:漏感和互感是电机磁路设计的结果,与电机的绕组布局、槽型、气隙大小等因素有关。这些参数同样需要通过实验或详细的电机设计资料来确定,而不是简单地通过额定参数计算。

  3. 空载电流:空载电流是电机在额定电压下,没有负载时的电流。它受到电机内部损耗、磁路设计、绕组电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虽然空载电流与额定电压和频率有一定的关系,但准确值通常需要通过实验测量得到。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需要获取这些参数,通常需要进行电机的详细测试或查阅电机的设计资料。这些测试可能包括电阻测量、电感测量、空载和负载试验等。此外,电机的制造商通常会提供一部分这些参数的信息,但完整的详细信息可能需要特定的测试或分析。

因此,仅根据提供的五个额定参数,无法准确求出异步电机的定子电阻、转子电阻、漏感、互感以及空载电流。这些参数需要通过实验测量或查阅详细的电机设计资料来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已经把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同步电机深入研究多番了 针对,,,电机,全是问题,,,   ...

只是初学者,因为我是做变频器相关方面的,不知道电机怎么能调好变频器

网友: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如此长篇大论很是费心了,我也是感觉仅凭这几个参数很难准确计算出其他几个参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呢,变频器的参数辨识,是通过变频器的一套参数控制电机并通过变频器的检测电路反馈出所需要的电压电流及其相位什么所需要的参数值。

如果说变频器的参数辨识不准确,那么我就想着仅凭电机铭牌参数上的这几个额定参数求解另外几个参数呢?或者有其他什么方法获取这几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异步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频率和额定转速这五个参数,准确求出定子电阻、转子电阻 ...

感谢回答,确实很难通过计算得到这几个参数。

网友:
马克一下,学习了,大佬长篇大论的回复干货不少,收藏下来慢慢学习

网友:
电机的反电动势跟磁通量,电机定子硅钢片的碟长,电机转动速度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