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详解与实战》第二章LED驱动阅读心得及实操

楼主:
最近一周粗略看了下本书的

第2章嵌入式Linux LED灯驱动开发实验

第3章 新设备驱动

字符设备是 Linux 驱动中最基本的一类设备驱动,字符设备就是一个一个字节,按照字节流进行读写操作的设备,读写数据是分先后顺序的。

LINUX应用程序对驱动的调用如图

驱动函数的编写

led_init主要是调用一些寄存器对IO进行初始化操作

led_write调用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来写LED管脚

copy_to_user():完成内核空间到用户空间的复制

copy_from_user():完成用户空间到内核空间的复制

led_exit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unregister_chrdev(LED_MAJOR, LED_NAME);

测试APP函数重点:

比较简单,基本就是open,wrte,然后close

make -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led.ko”的驱动模块文件

编译APP应用软件

arm-linux-gnueabihf-gcc ledApp.c -o ledApp

实际操作

开发板上电,确认开发板的IP

使用MOBAXTERM软件

登录开发板

ROOT免密登录

把编译出来的led.ko和led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
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 lib/modules/4.1.15

查看目录下的文件

开始测试

由于板载的LED还作为心跳等,所以先要关闭该功能在测试

/lib/modules/4.1.15 # echo none > /sys/class/leds/red/trigger

/lib/modules/4.1.15 # depmod

/lib/modules/4.1.15 # modprobe led.ko

/lib/modules/4.1.15 # mknod /dev/led c 200 0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sh: ./ledApp: Permission denied

/lib/modules/4.1.15 # chmod 777 ledApp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1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1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1

/lib/modules/4.1.15 # echo none > /sys/class/leds/red/trigger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1

/lib/modules/4.1.15 # ./ledApp /dev/led 0

测试完成

网友A:
大佬这是学好就上板子实测,展示成果,这方法值得我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是学好就上板子实测,展示成果,这方法值得我学习,感谢分享!

等着你的新教程学习呢 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