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思MCU 分享2

楼主:
实验目的

       我们通过GUI-Guider  使用按键控件 控制板子上的RGB

硬件电路

使用GUI-Guider 搭建界面

      1  创建新项目

     2 选择v8.3.5

3 选择模拟器

4 选择个空的模版

5. 选择面板类型

选择320*240

6. 搭建界面

7 添加事件

在事件中可以控制其他控件,我们添加3个按键控制显示旁边的提示器

9  生成C代码

10 导出Zephyr 代码

MCU 代码实现

聆思MCU 使用的是Zephyr RTOS ,它本身就就集成了LVGL ,将代码直接复制过去就好了

1 ,  要在prj.conf 加入GPIO和SPI LCD 的内容

CONFIG_GPIO=y
CONFIG_GPIO_CSK6_CH32V003=y

CONFIG_SPI=y
CONFIG_ST7789V=y

CONFIG_I2C=y
CONFIG_KSCAN=y
CONFIG_KSCAN_FT5336=y
CONFIG_KSCAN_FT5336_INTERRUPT=y

CONFIG_LV_Z_DISPLAY_DEV_NAME="ST7789V"
CONFIG_LV_Z_HOR_RES_MAX=320
CONFIG_LV_Z_VER_RES_MAX=480
CONFIG_LV_Z_POINTER_KSCAN=y
CONFIG_LV_Z_POINTER_KSCAN_DEV_NAME="FT5336"

2 在events_init.c中添加RGB 控制代码

#include "events_ini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vgl.h"

#include <zephyr/kernel.h>
#include <zephyr/drivers/gpio.h>

#define RGB_R_NODE    DT_ALIAS(led_rgb_red)
#define RGB_G_NODE    DT_ALIAS(led_rgb_green)
#define RGB_B_NODE    DT_ALIAS(led_rgb_blue)

static const struct gpio_dt_spec rgb_r = GPIO_DT_SPEC_GET(RGB_R_NODE, gpios);
static const struct gpio_dt_spec rgb_g = GPIO_DT_SPEC_GET(RGB_G_NODE, gpios);
static const struct gpio_dt_spec rgb_b = GPIO_DT_SPEC_GET(RGB_B_NODE, gpios);

int ret;
//rgb_b
static void screen_btn_1_event_handler (lv_event_t *e)
{
	lv_event_code_t code = lv_event_get_code(e);

	switch (code) {
	case LV_EVENT_CLICKED:
	{
		lv_obj_add_flag(guider_ui.screen_led_3, LV_OBJ_FLAG_HIDDEN);
		lv_obj_add_flag(guider_ui.screen_led_2, LV_OBJ_FLAG_HIDDEN);
		lv_obj_clear_flag(guider_ui.screen_led_1, LV_OBJ_FLAG_HIDDEN);
        gpio_pin_set_dt(&rgb_r,GPIO_ACTIVE_HIGH);
	    gpio_pin_set_dt(&rgb_g,GPIO_ACTIVE_HIGH);
	    gpio_pin_set_dt(&rgb_b,GPIO_ACTIVE_LOW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rgb_g
static void screen_btn_2_event_handler (lv_event_t *e)
{
	lv_event_code_t code = lv_event_get_code(e);

	switch (code) {
	case LV_EVENT_CLICKED:
	{
		lv_obj_add_flag(guider_ui.screen_led_3, LV_OBJ_FLAG_HIDDEN);
		lv_obj_clear_flag(guider_ui.screen_led_2, LV_OBJ_FLAG_HIDDEN);
		lv_obj_add_flag(guider_ui.screen_led_1, LV_OBJ_FLAG_HIDDEN);
		gpio_pin_set_dt(&rgb_r,GPIO_ACTIVE_HIGH);
		gpio_pin_set_dt(&rgb_b,GPIO_ACTIVE_HIGH );
	    gpio_pin_set_dt(&rgb_g,GPIO_ACTIVE_LOW);

		break;
	}
	default:
		break;
	}
}

//rgb_
static void screen_btn_3_event_handler (lv_event_t *e)
{
	lv_event_code_t code = lv_event_get_code(e);

	switch (code) {
	case LV_EVENT_CLICKED:
	{
		lv_obj_clear_flag(guider_ui.screen_led_3, LV_OBJ_FLAG_HIDDEN);
		lv_obj_add_flag(guider_ui.screen_led_2, LV_OBJ_FLAG_HIDDEN);
		lv_obj_add_flag(guider_ui.screen_led_1, LV_OBJ_FLAG_HIDDEN);
		gpio_pin_set_dt(&rgb_g,GPIO_ACTIVE_HIGH);
		gpio_pin_set_dt(&rgb_b,GPIO_ACTIVE_HIGH );
	    gpio_pin_set_dt(&rgb_r,GPIO_ACTIVE_LOW);
		break;
	}
	default:
		break;
	}
}
void events_init_screen(lv_ui *ui)
{
	lv_obj_add_event_cb(ui->screen_btn_1, screen_btn_1_event_handler, LV_EVENT_ALL, NULL);
	lv_obj_add_event_cb(ui->screen_btn_2, screen_btn_2_event_handler, LV_EVENT_ALL, NULL);
	lv_obj_add_event_cb(ui->screen_btn_3, screen_btn_3_event_handler, LV_EVENT_ALL, NULL);
}

void events_init(lv_ui *ui)
{

    gpio_is_ready_dt(&rgb_r);
	gpio_is_ready_dt(&rgb_b);
	gpio_is_ready_dt(&rgb_g);

	gpio_pin_configure_dt(&rgb_r, GPIO_OUTPUT_ACTIVE);
	gpio_pin_configure_dt(&rgb_g, GPIO_OUTPUT_ACTIVE);
	gpio_pin_configure_dt(&rgb_b, GPIO_OUTPUT_ACTIVE);

	gpio_pin_set_dt(&rgb_r,GPIO_ACTIVE_HIGH);
	gpio_pin_set_dt(&rgb_g,GPIO_ACTIVE_HIGH);
	gpio_pin_set_dt(&rgb_b,GPIO_ACTIVE_LOW );
}

    通过GPIO_DT_SPEC_GET获取GPIO 在设备树的配置

    就可以使用gpio_pin_set_dt函数驱动GPIO了

编译下载

在工程目录下打开控制台 可以使用如下命令下载编译

               编译  lisa zep build -b csk6_duomotai_devkit -p

               下载  lisa zep flash -r pyocd --frequency 20000000

网友:
感谢分享!点赞楼主!

貌似这个NXP的GUI Guider竟然还支持micropython

网友A:
聆思MCU ? 怎么界面上有NX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聆思MCU ? 怎么界面上有NXP?

这个LVGL的上位机是N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