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求助!长时间按住boot键,微雪rp2040无法被电脑识别

楼主:
长时间按住boot键,微雪RP2040-Touch-LCD-1.28无法被电脑识别,屏幕也不亮,但是松开后,按一次reset示例程序能运行,请问是我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在断电状态下按住boot按键不放,插入USB连接线,此时微雪RP2040开发板将作为一个存储设备使用,系统将弹出文件管理器窗口,出现新盘符。 你是不是没有在断电的情况下按住boot按键不放啊??

另外本论坛也举行过 微雪 RP2040双核开发板 带圆形LCD屏 的测评。里面有很多网友的经验可以借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661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断电状态下按住boot按键不放,插入USB连接线,此时微雪RP2040开发板将作为一个存储设备使用,系统将弹出 ...

试过了,帖子里有个说两个一起按住不放的,也试了

网友:
你可以换条数据线试验一下,或者数据线插到电脑的主板接口,或者换一台电脑试验一下。

网友:
确保断电状态应该可以的。

当然数据线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接口不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