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铜厚宽度载流量和温升的关系?

楼主:
对于普通的PCB板,载流量和铜厚宽度之间有什么固定的数量关系,单层板和多层板对载流量有没有影响?一般而言1盎司的铜厚大约就是35微米,那么就是宽度、层数和载流量的关系?

对于这种PCB板,流过这么大电流几十A时,对PCB板的温升有什么要求?如果对PCB的温升要求比较高,而PCB板的尺寸主要是大小不能改变,那么除了增加铜厚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PCB板的温升?

网友:
对于普通的PCB板,载流量和铜厚宽度之间有关系,跟层数没有太大关系。同样的铜厚宽度,容许温升大,载流量也就更大,PCB板的尺寸主要是大小不能改变,那么除了增加铜厚以外,还可以加铜条或者铜箔露铜加锡。

网友A:
加风扇,增加风速,加散热器,都可以搞定。但是要看你的设计目标值是多少。这些都是增加成本的,需要综合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普通的PCB板,载流量和铜厚宽度之间有关系,跟层数没有太大关系。同样的铜厚宽度,容许温升大,载流量 ...

逆变器的主回路,功率在几千瓦到五十千瓦左右都是采用PCB板加厚、开窗、加汇流排增加截面积的,流过电流从数安培到一百安培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风扇,增加风速,加散热器,都可以搞定。但是要看你的设计目标值是多少。这些都是增加成本的,需要综合均 ...

先不考虑成本,成本的前提是能用,一百安以下的PCB板要考虑的这些条件,主要用作逆变器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