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BW16-Kit】+ 串口

楼主:
安信可BW16-Kit的串口服务主要用于数据的发送和接收。通过初始化串口服务,设置蓝牙设备的名称以及主要服务的UUID。一旦设备被找到并连接,串口服务就会变得可用。通过串口终端发送数据,同时蓝牙端也可以接收到这些数据。同样地,蓝牙端发送的数据也可以在串口终端被接收到。通过使能接收通知功能,快速收到数据,无需手动点击读取。

安信可BW16-Kit的串口软件实现方法主要涉及到几个关键步骤:串口初始化、数据发送和接收处理,以及串口服务的AT指令配置。

进行串口初始化。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和使用的操作系统来初始化串口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在Arduino IDE中,使用Serial库来进行串口通信的初始化和管理。Serial.begin(9600);用于设置波特率为9600。

原理图:

代码: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设置串口波特率为9600
}

void loop() {
  // 发送数据
  Serial.println("Please input somthing:");

  //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Serial.available()) {} // 等待串口接收数据
  delay(10); // 等待数据稳定

  // 读取并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String receivedData = Serial.readString();
  Serial.print("Received data: ");
  Serial.println(receivedData);

  delay(10); // 延时一段时间后重新发送数据
}

串口输出结果:

实现数据发送和接收处理。对于数据发送,使用Serial.print()或Serial.write()函数将需要发送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对于数据接收,使用Serial.available()函数来检查是否有数据可读,然后使用Serial.read()或Serial.parseInt()等函数来读取数据。

BW16-Kit支持AT指令集,通过AT指令可以配置蓝牙的工作模式、设备名称等参数,以及实现Wi-Fi的连接和配置。在软件实现过程中,需要通过串口发送AT指令来配置BW16-Kit的蓝牙和Wi-Fi功能。

串口通信是异步的,因此在处理接收数据时,需要使用中断或轮询的方式来实时检查和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此外,对于大数据量或高速率的数据传输,可能还需要考虑串口缓冲区的管理和数据完整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