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车规MCU N32A455开发板】 N32A455 COMP 模块测试

楼主:
                                                                                                    比较器测试

比较器顾名思义就是用来作比较的,有两个输入端IN+和IN-,可选择其中一个输入端作为参考点来比较,当另一输入端电压小于参考电压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反之输出高电平。

32A455内部比较器,IN-可以接2个 64 级可编程的比较电压参考源,非常方便。

比较器的典型应用就是模拟电压的检测,当输入的电压超过设定的阈值时,输出信号,执行对应的操作,比如电机控制的过压,过流功能。

这个例程我们要改一下

PB10用作了RGB 的LED,我们需要改一下那我们把它改成PA1,INM测我们使用内部参考源

代码适配

#include "main.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COMP_Configuratoi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ChangeVmVp(void);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Main program
 */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COMP configuration ------------------------------------------------------*/
    COMP_Configuratoin();
    while (1)
    {

    }
}

/**
 * @brief  Self Generate Puls ,by skip line connect to vp and vm if need.
 */
void ChangeVmVp(void)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uint32_t i = 0;
        while (i++ < 1000)
            ;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uint32_t i = 0;
        while (i++ < 1000)
            ;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comp module.
 */
void COMP_Configuratoin(void)
{
    COMP_InitType COMP_Initial;

    /*Set dac2,dac1. because dac1/PA4 is share pin line,so only PB0 puls 0/1, can find out puls*/
    COMP_SetRefScl(16, true, 32, true);
    /*Initial comp*/
    COMP_StructInit(&COMP_Initial);
    COMP_Initial.InpSel     = COMP1_CTRL_INPSEL_PA1;
    COMP_Initial.InmSel     = COMP1_CTRL_INMSEL_VERF1;
    COMP_Initial.SampWindow = 18;       //(0~32)
    COMP_Initial.Thresh     = 30;       //(0~32)
    COMP_Init(COMP1, &COMP_Initial);
      COMP_SetRefScl(0,DISABLE,21,ENABLE);
    COMP_Enable(COMP1,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COMPE clocks */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COMP | RCC_APB1_PERIPH_COMP_FILT, ENABLE);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and GPIOD clocks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FIO | RCC_APB2_PERIPH_GPIOA | RCC_APB2_PERIPH_GPIOB | RCC_APB2_PERIPH_GPIOC
                                | RCC_APB2_PERIPH_GPIOD | RCC_APB2_PERIPH_GPIOE | RCC_APB2_PERIPH_GPIOF,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IN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OutSel
    // PB1 if remap [1:0] == 01 with comp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etBit(AFIO->RMP_CFG4, BIT0);
    ClrBit(AFIO->RMP_CFG4, BIT1);
}

/**
 * @brief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and enable AD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OMP_1_2_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void assert_failed(const uint8_t* expr, const 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1,我更改了两行代码

    COMP_Initial.InpSel     = COMP1_CTRL_INPSEL_PA1;
    COMP_Initial.InmSel     = COMP1_CTRL_INMSEL_VERF1;

2. 添加了内部参考源的设置

    COMP_SetRefScl(0,DISABLE,21,ENABLE);

3. 更改了GPIO的配置,PB10要设置成输入或开漏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IN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OutSel
    // PB1 if remap [1:0] == 01 with comp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etBit(AFIO->RMP_CFG4, BIT0);
    ClrBit(AFIO->RMP_CFG4, BIT1);
}

 实验结果,符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