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NR

楼主:
信噪比

显示接收天线增益的链路预算示例

什么是灵敏度?

静电敏感度组件

有效接收机灵敏度组件

镜像频率

载噪比

载噪比 (CNR):在射频频谱分析仪或类似设备上测量的指定带宽内载波或信号功率与热噪声功率的比值。请注意,“噪声”也可以指其他类型的噪声,如相对强度噪声、散粒噪声等,但不是指瞬态噪声。

图 1 白光噪声和 1/f 噪声的典型噪声频谱。

网友:
发错了,这就删除、

网友A:
一楼里面有个这个资料了, 是重复分享了还是实际内容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里面有个这个资料了, 是重复分享了还是实际内容不一样啊

删掉了、太拘束了 、还是回归本真、随心所欲的发原创吧  、搞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