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WB钥匙跟蓝牙钥匙差别在哪?

楼主:
之前了解了下,现在汽车这块好像UWB门禁,做UWB钥匙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倾向?

不知道这跟蓝牙钥匙差别在哪里???有哪些优势吗?

有了解的网友可以帮忙解答下不?

网友:
现在不是UWB定位很火吗??应该UWB在定位精度上有优势

网友:
下面是网上找的不同。

UWB(超宽带)和蓝牙钥匙是两种不同的技术,它们在定位精度、抗干扰能力、安全性等方面有所区别:

定位精度:UWB的定位精度高于蓝牙,可以达到10-30cm的厘米级定位,而蓝牙的定位精度一般在1-3米。12
抗干扰能力:UWB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特别是在信号干扰较多的环境中,如地下停车场,UWB能更准确地定位车辆和用户的位置。3
定位覆盖范围:UWB的定位覆盖范围大于NFC,能够实现10米以上的厘米级定位功能,而蓝牙只能在10m之内达到相对可靠的定位效果。
安全性:UWB信号中加入了安全时间戳,只有与接收端的滚码相匹配后才能得到对应的时间戳,进而解锁车辆,极大地提升了防中继攻击能力。UWB能在30米范围内精确定位钥匙位置,系统也会判定车钥匙不在有效范围内,从而防止攻击者对系统进行欺骗。
综上所述,UWB数字钥匙相比蓝牙钥匙具有更高的定位精度、更强的抗干扰能力、更大的定位覆盖范围以及更强的安全性。

网友:
如果是车门钥匙,我觉得RFID会比UWB和蓝牙有优势。因为RFID不需要带电池,而UWB和蓝牙都需要电池。我觉得UWB不太适合做汽车钥匙,因为UWB耗电量挺大的,并且汽车对钥匙的定位应该不需要太精确。

网友:
上海有对本板块扶持和协助,有意向的上海团队,请联系,上海浦东

网友:
蓝牙功耗大,定位准确度差,远程也不支持,UWB可以弥补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