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10 串口4和 串口5配置

楼主:
         【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10 串口4和 串口5配置

一、检查板子原理图和数据手册看参数

数据 手册上看到:
就可以确定uart4和uart5的io口和参数配置
原理图管脚
CIF_D0_M0
Func4
UART4_TX_M0
gpio
GPIO3_A4
CIF_D1_M0 UART4_RX_M0 GPIO3_A5
CIF_D2_M0 UART5_TX_M0 GPIO3_A6
CIF_D3_M0 UART5_RX_M0 GPIO3_A7
Cif的电源电压1.8v 默认,如果要接3.3V 核心板的跳线是否要改变呢。看下面的图。

二、uart4和uart5添加dts配置
uart4和uart5添加方法
查看设备树管脚复用:
打开kernel/arch/arm/boot/dts/rv1126.dtsi
查看设备树管脚复用:
rv1126.dtsi已经配置了串口4和5:
uart4m0_xfer和uart5m0_xfe管脚配置默认如下,这个和我们原理图标注的复用功能一致: 这里用的disabled

打开kernel/arch/arm/boot/dts/rv1126-pinctrl.dtsi

打开kernel/arch/arm/boot/dts/rv1126-alientek.dtsi
只有uart0节点:

这里就在rv1126-alientek.dts
添加uart4 uart5节点如下图:
保存修改好的文件,

三、编译系统
./build lunch 选1
然后./build.sh 编译
如果要修改rootfs配置可以用make menuconfig //进入图形化界面
make savedefconfig //保存配置文件到 buildroot/configs/alientek_rv1126_defconfi
busybox 配置 用make busybox-menuconfig //进入图形化界面make busybox-update-config 将修改保存到配置文件 board/rockchip/common/base/busybox.config。
把文件拷贝到window目录供烧录

四、烧录选择文件
保存一下cfg文件以后好用
按住RECOVERY,然后按一到几下复位。进入Loader模式烧录

五、烧写完后启动系统,查看串口设备。
ls /dev/ttyS*
可以看到/dev/ttyS4,对应uart4,/dev/ttyS5,对应uart5。

注意这里连接这两个串口的 IO口的电平是1.8v 前面提到了。

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应用程序就不试了,因为串口的程序在rv1106中就有,拷贝过来就可以跑。
实验就汇报到这里 谢谢

网友A:
两个串口的 IO口的电平是1.8v ,这样的低电压系统在外部通信时需要电平转换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串口的 IO口的电平是1.8v ,这样的低电压系统在外部通信时需要电平转换电路吗?

说是要转换,核心板好像有个跳线可以接3.3V的电源供电。但没试。怕把板子搞坏。

要测试的话可以2个串口互相接线测。

补充内容 (2024-4-29 12:44):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多电平的usb-ttl的转换器 说是1.8v 2.5v 3.3v 5v可以切换。

网友B:
你好,请问我想把fiq_debugger使用的串口2改成普通串口,我应该怎么做啊?因为我本人其实是搞上位机的,只是设备需要用嵌入式qt,弄起来很吃力。

网友:
网上有一个RV1126修改调试串口的帖子,你可以试下。

主要是要修改uboot配置 内核配置的几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我想把fiq_debugger使用的串口2改成普通串口,我应该怎么做啊?因为我本人其实是搞上位机的,只 ...

网友B:
多谢哈,我想再请教一下,我按照你这个配置串口4和5,但是我在执行编译的时候报了如下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虚拟机上做这个编译的话不需要插板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哈,我想再请教一下,我按照你这个配置串口4和5,但是我在执行编译的时候报了如下错误,请问是什么原 ...

有提示说是rv1126-alientek.dtsi 884 1-7语法错误。看是不是敲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提示说是rv1126-alientek.dtsi 884 1-7语法错误。看是不是敲错了。

我发现了,我是在dtsi里面直接编辑的,换成vim里面编辑.dts好像就没问题了。但是我用ftp把您教程里的烧录文件全部拖到windows上面,烧录的时候总是提示下载demo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了,我是在dtsi里面直接编辑的,换成vim里面编辑.dts好像就没问题了。但是我用ftp把您教程里的烧录 ...

这个烧录进去了,我用的正点原子的出厂sdk然后按照楼主的方法添加了串口4和串口5,但是烧录之后系统都启动不起来了,这是咋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