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智能电表、计量插座的抗噪/防干扰LCD液晶段码驱动芯片VK2C23A/B 永嘉原厂

楼主:
I²C 接口LCD 控制及驱动IC

型号:

VK2C23A:RAM 映射 56*4,52*8封装(LQFP-64)  LCD液晶显示驱动

VK2C23B:RAM 映射 36*8  封装(LQFP-48) LCD液晶显示驱动

裸片:DICE(邦定COB)/COG(绑定玻璃用)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邱婷

Q Q:268 9802 003

联系手机:188 2366 8825

原厂直销,工程服务,技术支持,价格最具优势!

VK2C23A/B概述:
       VK2C23A/B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224点(56SEGx4COM)或者最大416点(52SEGx8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I2C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读写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其高抗干扰,低功耗的特性适用于水电气表以及工控仪表类产品。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5V

•   内置32 kHz RC振荡器

•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3、1/4

•   COM周期(DUTY)可配置为1/4、1/8

•   内置显示RAM为56x4位、52x8位

•   帧频可配置为80Hz、160Hz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I2C通信接口

•   显示模式56x4、52x8

•   3种显示整体闪烁频率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源(<5.5V)

•   内置16级LCD驱动电压调整电路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POR)

•   低功耗、高抗干扰

•   封装

LQFP48(7.0mm x 7.0mm PP=0.5mm)

LQFP64(7.0mm x 7.0mm PP=0.4mm)

LCD/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mm PP=0.4mm)超小体积
VK1128C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QFN48 (5*5mm PP=0.35mm)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  省电模式

——————————————————————————————————————————————————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1C21A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SSO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B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C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LQFP4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A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A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6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1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CD驱动、液晶显示IC、LCD显示、液晶显示、显示LCD、段码液晶屏驱动、LCD液晶显示、段码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芯片、LCD显示驱动IC、液晶驱动原厂、LCD屏驱动、液晶屏驱动、驱动LCD、驱动液晶、LCD驱动控制器、液晶显示驱动原厂、段码LCD驱动、液晶段码屏驱动、液晶显示驱动芯片、点阵式液晶显示驱动、点阵式液晶显示IC、液晶驱动IC、液晶驱动芯片、LCD芯片、液晶芯片、液晶驱动控制器、液晶IC、段码驱动显示IC、笔段式液晶驱动、LCD液晶显示驱动、液晶LCD显示驱动、段码屏驱动厂家、段码驱动IC、段码驱动芯片、段码屏显IC、LCD显示IC、笔段式LCD驱动、LCD显示芯片、段码屏显示IC、段码屏显示芯片、LCD段码液晶驱动、段码LCD液晶驱动、段码驱动原厂、液晶显示芯片、段式液晶驱动、段码显示IC、LCD液晶屏驱动、笔段LCD驱动、LCD段码屏驱动、液晶屏驱动IC、液晶屏驱动芯片、液晶段码LCD驱动、液晶LCD段码驱动、LCD驱动器、液晶驱动电路、LCD驱动IC、断码LCD驱动、段码屏驱动原厂、LCD驱动厂家、LCD屏驱动IC、点阵式LCD驱动、LCD屏驱动芯片、点阵段码屏驱动、点阵液晶屏驱动、段码液晶驱动芯片、段码屏驱动、LCD驱动原厂、LCD驱动芯片、LCD段码驱动、LCD液晶驱动、液晶驱动IC原厂、液晶显示驱动IC、点阵LCD驱动、段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液晶显示驱动、段码液晶驱动
——————————————————————————————————————————————————
——————————————————————————————————————————————————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D32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

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SOP24  恒流驱动

VK16D33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

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OP28   恒流驱动
———————————————————————————————————————————————————

VK16K33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A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A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C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8*3      封装:SOP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VK1640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SOP16/DIP16

VK1Q6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7*4   封装:QFN16

VK1651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4段7位   共阳驱动:7段4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7*1   封装:SOP16/DIP16
——————————————————————————————————————————————————

VK1637    3.0~5.5V   驱动点阵:48    共阴驱动: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6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            按键:8*2   封装:SOP20/DIP20

VK1616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16/DIP16       抗干扰能力强

VK1618    3.0~5.5V   驱动点阵:35/36/35/32    共阴驱动:5段7位;6段6位;7段5位;8段4位

共阳驱动:7段5位;6段6位;5段7位;4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5*1   封装:SOP18/DIP1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0B   3.0~5.5V   驱动点阵:48/45/40      共阴驱动:8段6位;9段5位;10段4位

共阳驱动:6段8位;5段9位;4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0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4    3.0~5.5V   驱动点阵:77/72/65/56   共阴驱动:11段7位;12段6位;13段5位;14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1位;6段12位;5段13位;4段14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4/DI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S68C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Q68D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QFN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6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4/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S38A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38    3.0~5.5V   驱动点阵:80     共阴驱动:10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DOU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LQFP44(QFP44正方形);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B   3.0~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2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C   3.0~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1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D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6932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ED驱动、LED屏驱动、数显驱动IC、LED芯片、LED驱动器、数码管显示驱动、LED显示驱动、LED数显驱动原厂、LED数显驱动芯片、LED驱动IC、点阵LED显示驱动、LED屏驱动IC、数显驱动芯片、数码管芯片、数码管驱动、数显屏驱动、数显IC、数显芯片、数显驱动、LED数显IC、数显驱动原厂、LED屏驱动芯片、LED数显驱动IC、LED数显驱动IC、LED驱动电路、数显LED屏驱动、LED数显屏驱动、LED显示屏驱动、LED数码管驱动、数显LED驱动、LED数显驱动、数码管显示IC、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芯片、LED显示驱动芯片、显示数码管驱动、LED控制电路、数显LED驱动芯片、数显LED驱动IC、LED驱动芯片、数码管显示屏驱动、数码管驱动原厂、LED驱动厂家、LED驱动原厂、LED数码驱动、LED数码屏驱动、LED数显芯片、数码管驱动IC、显示LED驱动、数码管LED驱动、LED显示IC、点阵数显驱动、点阵数码管驱动、点阵LED驱动、点阵数显驱动芯片、点阵数显驱动IC、点阵LED驱动芯片、点阵LED驱动IC、LED数显原厂、点阵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厂家、数显LED原厂

———————————————————————————————————————————————————

———————————————————————————————————————————————————
电容式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DICE/DIE   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
VKD223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G/HG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
VKD233DB/H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H/H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S/HS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长按16S复位

VKD233DR/H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Q/HQ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3DM/H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5.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

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
VKD232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
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104BR/C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BR-3H/VKD104CR-3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ICE/DIE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BC/C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CB/S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抗干扰低功耗触控IC-高性价比系列
VK360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4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01SS-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3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三段调光/无极调光           封装:SOP8/DIP8
VK3602XS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2K/K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3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OP8

VK3604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SOP16

VK36E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SOP10

VK36Q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DFN10(3*3超小体积)

VK360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9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

适用开关电源触摸IC系列
VK36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A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低功耗触摸IC-VK37XX系列
VK3702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T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直接输出系列:

VK36N1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2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3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脉冲/BCD输出系列:

VK36N2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0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

VK36N3B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IIC输出系列:

VK36N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9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9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1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1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2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2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3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3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1-8点高灵敏度抗干扰液体水位检测IC-VK36W系列
VK36W1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2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测试环境:在一个玻璃容器外壁(玻璃1-5毫米不等),通过双面电子导热硅胶,把水位检测PCB直接贴在玻璃上面检测水位。
*VK36W水位检测系列是抗干扰能力强,穿透能力高的水位检测专用触摸芯片。拥有1-8个检测点,适合于多种应用段位检测。封装为SOT23-6,SOP8,SOP16/QFN16上电就能检测水位点是否有水,水从无水到有水,从有水到无水,都可以检测出来。检测时可以不接触到水(隔空)在水箱外面检测到水位,也可以用金属探针接触到水来检测水位。在高干扰或者AC开关电源的应用中也可以正常工作。
*应用于多种液体水位检测产品,检测缺水,水位,溢水等多种场景,例如:
1:智能马桶盖,抽水马桶,水蒸锅,净水机,空调扇,洗碗机,加湿器,咖啡机,饮水机,制冰机,鱼缸加热棒,浮水器,浴缸,洁具等家用家电系列
2:植物盆溢水,香薰机,负离子发生器,水位漏水溢水报警器等智能家居产品。
3:水杯,储水器等液位检测杯
4: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雾化器等环境净化设备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触摸触控芯片、触摸感应芯片、触摸检测芯片、触控感应芯片、触控检测芯片、电容式触摸芯片、电容式触控芯片、触摸芯片、触控芯片、单键触摸、单键触控、触摸触控IC、触摸感应IC、触摸检测IC、触控感应IC、触控检测IC、电容式触控IC、电容式触摸IC、触摸IC、触控IC、触摸按键、触摸调光、触控按键、触控调光、触控滑条、触摸滑条、专业触摸芯片、触摸方案、触摸感应芯片原厂、触摸感应方案原厂、触感触控方案原厂、触控触感方案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触摸感应IC原厂、单键/单通道触摸芯片、2/两键触摸触控芯片;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键触摸芯片抗干扰水位检测、抗干扰液位检测、抗干扰液体检测、抗干扰水检IC、抗干扰水检芯片、水位检测芯片、水位检测IC、液位检测芯片、液位检测IC、液体检测芯片、液体检测IC、水位液位检测芯片、水位液位检测IC、液位水位检测芯片、液位水位检测IC

注:具体参数请以最新PDF为准,型号众多未能一一介绍,欢迎索取PDF/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