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池保护板,小白跪谢

楼主:
5芯积分

这个电池保护板是3串1并的,主要功能是防止电池过充,上面两个黑色的元器件上面有类似“CIC”“ɔIc”的符号,应该是电阻吧。我不是很明白,为啥每颗电池都连了一个元器件然后接在了塑料外壳上,是为了接地吗?因为对保护板几乎没有了解,所以现在看这个感到非常困难,求大神帮忙看看:1、这两个黑色元器件是啥;2、为啥接了元器件之后接塑料外壳上。

非常感谢!!!!

网友A:
上面两个黑色的元器件上面有类似“CIC”“ɔIc”的符号?

网友A:
就是问一下“求大神帮忙看看:1、这两个黑色元器件是啥;2、为啥接了元器件之后接塑料外壳上。”?

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个黑色的元器件上面有类似“CIC”“ɔIc”的符号?

是的,我刚不会传图片,已经重新上传了图片,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问一下“求大神帮忙看看:1、这两个黑色元器件是啥;2、为啥接了元器件之后接塑料外壳上。” ...

网友:
你测量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看看是不是10毫欧。 电阻上写的是010 吧

网友:
可能是01C

网友:
01C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