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Adresult数据溢出

楼主:
最近我在准备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涉及到一个关于温度传感器信号读取的问题。温度传感器传回来的是电流信号,温度范围是0到150摄氏度,电流信号范围是4到20毫安,我用万用表的电流档读,发现其电流信号都挺正常的,但是当温度传感器传回来的温度信号是50摄氏度,电流信号是7毫安的时候,Adresult值是2632,此时我ccs上的expression栏会发生瞬间跳变,但是电流信号挺正常的,没有发生跳变。只有expression显示的温度从50摄氏度瞬间下跳到-38度,温度传感器应该没问题,而且我们实验室一般用的电压传感器输出电流信号在20毫安内也能正常工作,为什么一接上温度传感器就不行了呢?

Adresult只能是无符号16位数,因此没办法变换数据类型

网友:
接上温度传感器就不行,可能与DSP的Adresult数据溢出有关

当发生溢出时,该功能可以自动将结果设置为最大值或最小值,比如预先缩放和范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