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环路反馈增益和稳定性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
由运放的信号流图或者方框图可以得到反馈系统的输出和输入的表达式。

1、由伯德图分析可得系统的幅频相频增益曲线,在幅频特性曲线中有几个专业术语不太理解,请问-20dB/10倍频也就是-6dB/倍频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怎么推导出来的?

2、由运放系统的环路增益关系式,可以得到系统的传递函数,这个关系式可以化解为含有多个零点机电的多项式,不过经运放内部补偿放大器近似可以等效为两种电路,即为有一个极点的传递函数和两个极点的传递函数曲线。

3、先看一个极点的传递函数曲线,一个单斜率的曲线只能积累起90度的相移,我想这个相移式基本运放传递函数和运放反馈电路共同作用叠加而起的相移大小,所以当传递函数以一个单斜率的速率穿过0dB时,是不会震荡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指单极点系统最大相移也就是90度,任何单极点系统的相依曲线都会无限逼近90度,即使增益曲线穿过0dB,也就是增益为1时,也不会引起振荡,此时的反馈系统传递函数的1+Ab(b指反馈支路的增益)还是大于1的?

4、再看双极点系统,由单极点系统最多可引起90度相移,那么双极点系统最多可以引起180度相移,也就是说双极点系统相依最多也就是180度,因此具有双斜率的曲线极有可能引起震荡,我理解的双极点系统引起的震荡,传递函数的1+Ab的结果小于1甚至无限接近等于零,只有这样才会引起系统震荡。

在双极点系统中,引入了两个新的术语,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增益裕度表示单位增益频率点与-180相依频率点之间的增益之差的绝对值,相位增益裕度表示为180度的相移与单位增益处之差的绝对值(这个参数是在开环条件下测量的)。在这两个参数中,相位裕度是系统稳定性关键所在,相位裕度时对系统实际的相移与理论上引起震荡所需要的180度相移之差的度量,而且相位裕度实在0dB点测量的。

实在不是理解这个相位裕度对系统稳定性的理解,按照我的理解,在系统的相频特性曲线,随着频率增加,系统的相移单调不增越来越接近-180度,由反正切函数的定义,当相移在0到-135时,反正切函数值时,反正切的值在b在-1到0之间,结合系统的传递函数此时系统是稳定的运放会收敛即1/(1+Ab)绝对值小于1,当相移在-135度到-180度之间,反正切的值b在-1到负无穷大,结合系统的传递函数此时1+Ab绝对值时小于1的,即1/(1+Ab)大于1,系统进入不稳定区。

再看相位裕度的定义,相位增益裕度表示为180度的相移与单位增益处之差的绝对值(这个参数是在开环条件下测量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相位裕度的值越大,运放的系统越有可能进入震荡区,反而相位裕度越小,运放越有可能处在稳定区。

想了一晚上,只能想到这些了,还不是很明白这个,请论坛里的运放专家指教,写的比较乱。

网友:
先看一个极点的传递函数曲线,一个单斜率的曲线只能积累起90度的相移,我想这个相移式基本运放传递函数和运放反馈电路共同作用叠加而起的相移大小,所以当传递函数以一个单斜率的速率穿过0dB时,是不会震荡的?

网友:
请把这个一个极点的传递函数曲线,贴出来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说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