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4671伺服电机控制板测试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
TMC4671伺服电机控制板测试永磁同步电机

1.本次测试的电机参数如下:

        额定电压:25.2V

        额定转速:460±20rpm

        额定功率:280W

        霍尔角度:120°

        磁钢极数:15 对极

        编码器:A/B 相组合精度4096

看一下靓照
是个轮毂电机。
按照开发板接口连线

2.上位机配置

这次配置项里勾选ABN编码器
填写电机类型、极对数,选择驱动。
开环配置如下,电机缓慢运转起来可以验证下电机极对数,清零后观察电机转动一周,计数器的值为极对数,经验证电机极对数为15,填入0x1B N_POLE_PAIRS 寄存器。
ADC配置
调整 ADC_I0_SCALE 和 ADC_I1_SCALE 使三相电压电流同相,即电压电流重合。
霍尔配置
编码器配置,开环模式下旋转电机,调整0x25 寄存器使红线和蓝线平行,此时计数器会预估出编码器脉冲数,图中预估值为4094,与电机标称的编码器脉冲数4096十分接近,直接在0x26 寄存器中填入4096。
配置完成试一下位置模式,在车轮上先贴个胶带记录下位置。
位置计数清零,其它参数保持默认。
手动旋转电机任意角度,
位置计数是80752
松开电机,电机原路返回,迅速归正。反复测试多次,电机回正角度目测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清零后观察电机转动一周,计数器的值为极对数,经验证电机极对数为15,填入0x1B N_POLE_PAIRS 寄存器。

这个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