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8151/IL0373 电子纸显示驱动

楼主:
UC8151/IL0373 MicroPython电子纸显示驱动程序,支持灰度和快速更新。与电子纸显示器的其他驱动程序相比,此驱动程序有点不同:

  • 它对所有大于零的更新速度使用计算查找表(LUT)(对于速度0,使用内部OTP LUT)。通常,驱动程序使用其他驱动程序获得的固定LUT表、应用程序注释或手工制作的表。计算LUT允许在质量和速度之间具有不同折衷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刷新模式(速度参数可以是浮点,如2.5)。最重要的是,计算LUT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魔法。这种方法还使用更少的内存,并使尝试不同的刷新策略变得更加容易。
  • 防闪烁刷新模式(Anti-flickering)。如果选择此选项,LUT波形将针对特殊模式进行修改,在特殊模式下,在所有屏幕更新过程中,显示器将不会像电子墨水屏幕正常情况下那样闪烁。这是以不同级别的重影为代价的(重影的严重程度取决于速度)。我只是碰巧更讨厌EPD的闪烁,而不是延迟,一般来说,对于许多应用程序(想象一个时钟)来说,闪烁会影响显示,显示器不时地执行全局刷新,用新图像重新显示。
  • 此驱动程序支持显示高达32级灰度的图像!,即使显示器本身是单色的。
  • 驱动程序在注释中对芯片的操作细节进行了说明。因此,阅读它,您可以了解显示器是如何设置和使用的。
  • 在这个驱动程序中快速模式仍然使用100Hz,而不是200Hz:它在测试中效果更好。
  • 使用+10V高/低电压,公共电压也设置为默认值(-0.1V)。其他驱动器使用11V和/或不同的DCOM电压来提高对比度,并且可能会对硬件造成更大的压力。

除了上述技术变化外,该驱动程序的目标,特别是对于MicroPython用户和Badger 2040所有者来说,是提供官方Badger软件的替代方案,以便使用最新的官方Raspberry Pico MicroPython。

from machine import SPI, Pin
from uc8151 import UC8151

spi = SPI(0, baudrate=12000000, phase=0, polarity=0, sck=Pin(18), mosi=Pin(19), miso=Pin(16))
eink = UC8151(spi,cs=17,dc=20,rst=21,busy=26,speed=2)

# Then write something into the framebuffer and update the display.
eink.fb.text("Test",10,10,1)
eink.update()

网友:
电子纸显示驱动这个怎么玩

网友:
有点意思,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