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设计求助

楼主:
4个led驱动电路板 控制4个灯同时亮,有8个霍尔传感器检测8个位置,每检测一个位置4个灯同时亮,我的灯3A  3.3v  10w左右,有光耦继电器AQY272控制信号,原本想法是用一个继电器来控制4个灯  以及8个霍尔传感器,看了一下AQY272数据手册,他负载连续电流只有2A,我咨询了松下的技术人员,他说AQY272只能支持2A,很奇怪的是之前我们也是用aqy272设计3A ,但是继电器很少有炸的情况,他是4个AQY272控制4个霍尔传感器 控制一个led驱动模块的4个灯,使用效果还可以,所以这次想升级4个同时亮 并且用8个霍尔传感器,但是继电器AQY272到底应该用几个 怎么设计合理呢  我问了技术人员 他说一个可能会炸,建议我用4个继电器并联 接到霍尔传感器并联,那么4个继电器并联之后接到哪个霍尔传感器上呢  因为我8个霍尔传感器是由8个网络标签 ,所以很疑惑我这个到底应该怎么设计合理?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晰,3A  3.3v的灯是LED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晰,3A  3.3v的灯是LED灯吗??

是的  问题就是 我用1个光耦继电器并联控制8个并联的霍尔传感器检测位置的来控制4个LED驱动器的4个灯,这4个灯每一个差不多10w左右,我的需求是每到一个位置,4个灯都同时亮,我现在疑惑的是:求助了松下的技术人员 他建议我用4个光耦继电器并联接在霍尔传感器上,用一个可能会炸mos管,我不理解的是我用4个并联接到哪一个霍尔传感器呢

网友:
你这回描述的比较清楚 了。 你霍尔传感器是低电平有效吧,就是感应到有磁铁的时候是低电平,你需要8个二极管做隔离,二极管可以用比较常见的1N4007等型号。电路图我给你改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你先按照我给你的图加个二极管做试验,好用了再打板做PCB。

网友:
是不是有点想多了,让电路复杂化了呢?

(1) 既然几个灯同时开关,那么接在一起只用一个光耦即可。(LED灯串连接或更好,等电流的。)

(2) 电流容量不够可用MOSFET扩展,大电流的MOS管又多又便宜。

(3) 光耦改用三极管输出型的,要比MOS管输出的便宜很多。

(4) 既然光耦两边用了同样的GND,那么用光耦或也没多大意义,直接用MOSFET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是用在什么上的?需要10W的灯,还有就是继电器最大支持2A,你光一个灯就3A这个虽然暂时没问题,可是在可靠性上还是不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