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

楼主:
有没有大佬推荐一个比较全的仿真模型网站,我好多器件找不到仿真模模型该去哪里找

网友:
仿真模型一般是哪家出芯片,哪家提供仿真模型比较权威

非芯片,阻容器件,软件自带仿真库就足够

网友:
matlab器件就比较完善,特殊器件可上厂家网站下载仿真模型,

非芯片,阻容器件,软件自带仿真库就足够

网友:
哪种的电路仿真?如果是模拟的电路,用免费的LTspice,大厂的元件基本都会提供spice module

网友:
看你做哪方面的仿真,电路设计,还是信号仿真。很多器件官网都会提供对应的模型

网友:
LTspice吧,安装包小,免费,大的芯片厂官网也可以下载到芯片的仿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