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提高阻抗可以降低发热量?

楼主:
为什么提高阻抗可以降低发热量?

根据热量功率的公式Q=Pt=I²Rt,从公式看是R越大会导致Q越大?又因为是I平方的原因,因此I的影响更大?就是说阻抗越大电流越小?I平方的原因,电流越小会导致发热量急剧降低?是这样理解不?

网友:
电压一定的情况下,阻抗越大电流越小,发热也就越小。

网友:
如果是接个电流源 你的电阻不变,改变电流会有 很大变化 因为是I^2.  p=iv =i^2*r    如果电流不变 电阻(纯电阻)和发热也就是功率成正比

如果你接个电压源,你的电阻不变,改变电压会有 很大变化 因为是v^2.  p=iv =v^2/r  如果电压不变 电阻(纯电阻)和发热也就是功率成反比

网友A:
“为什么提高阻抗可以降低发热量”,这个可不一定,因为阻抗匹配后可以使得信号输出功率最大,也就是电流达到最大,没有说发热量的问题,对于发热设备如果按照这种理论反而不可取。所以这种说法需要看负载的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提高阻抗可以降低发热量”,这个可不一定,因为阻抗匹配后可以使得信号输出功率最大,也 ...

负载的类型如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