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START-F437开发板测评】07 使用SPI和QSPI读取W25Q128

楼主:
FLASH存储器是嵌入式常见用于存储参数的器件,例如华邦的W25QXX系列,那么本次测评主要使用SPI读写W25Q128 FLASH实验;

一、使用SPI读写

1、AT32 SPI 外设特性

从以上可知最大时钟频率为72M;

2、使用引脚:

PA4---CS;

PA5---CLK

PA6---MISO

PA7---MOSI

使用SPI1引脚;

3、程序编写

.h文件

#ifndef __W25QXX_H
#define __W25QXX_H

#include "at32f435_437.h"

//W25X系列/Q系列芯片列表
//W25Q80  ID  0XEF13
//W25Q16  ID  0XEF14
//W25Q32  ID  0XEF15
//W25Q64  ID  0XEF16
//W25Q128 ID  0XEF17  总共65536页; 每页256字节;
#define W25Q80 	0XEF13
#define W25Q16 	0XEF14
#define W25Q32 	0XEF15
#define W25Q64 	0XEF16
#define W25Q128	0XEF17

#define W25QXX_CS_L()  gpio_bits_reset(GPIOA, GPIO_PINS_4)
#define W25QXX_CS_H()  gpio_bits_set(GPIOA, GPIO_PINS_4)

extern uint16_t W25QXX_TYPE;
extern uint32_t W25QXX_SIZE;
extern uint8_t  W25QXX_UID[8];

#define W25X_WriteEnable		0x06
#define W25X_WriteDisable		0x04
#define W25X_ReadStatusReg		0x05
#define W25X_WriteStatusReg		0x01
#define W25X_ReadData			0x03
#define W25X_FastReadData		0x0B
#define W25X_FastReadDual		0x3B
#define W25X_PageProgram		0x02
#define W25X_BlockErase			0xD8
#define W25X_SectorErase		0x20
#define W25X_ChipErase			0xC7
#define W25X_PowerDown			0xB9
#define W25X_ReleasePowerDown	0xAB
#define W25X_DeviceID			0xAB
#define W25X_ManufactDeviceID	0x90
#define W25X_JedecDeviceID		0x9F

int W25QXX_Init(void);
void W25QXX_ReadUniqueID(uint8_t UID[8]);
uint16_t  W25QXX_ReadID(void);
uint8_t	 W25QXX_ReadSR(void);
void W25QXX_Write_SR(uint8_t sr);
void W25QXX_Write_Enable(void);
void W25QXX_Write_Disable(void);
void W25QXX_Write_NoCheck(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void W25QXX_Read(uint8_t*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NumByteToRead);
void W25QXX_Write(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void W25QXX_Erase_Chip(void);
void W25QXX_Erase_Sector(uint32_t Dst_Addr);
void W25QXX_Wait_Busy(void);
void W25QXX_PowerDown(void);
void W25QXX_WAKEUP(void);
uint32_t W25QXX_ReadCapacity(void);

#endif

.c文件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w25qxx.c
 *
 * @brief
 *
 */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t32f435_437_board.h"

uint16_t W25QXX_TYPE = 0;
uint32_t W25QXX_SIZE = 0;
uint8_t  W25QXX_UID[8];

void SPI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 software cs, pd0 as a general io to control flash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25QXX_CS_H();

  /*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5);

  /*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6, GPIO_MUX_5);

  /*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5);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1_PERIPH_CLOCK,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32;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1, TRUE);
}

//SPI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static uint8_t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uint8_t TxData)
{
	uint8_t RxData = 0X00;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TxData);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
  RxData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1);
	return RxData;
}

//4Kbytes为一个Sector
//16个扇区为1个Block
//W25Q128
//容量为16M字节,共有128个Block,4096个Sector

//初始化SPI FLASH的IO口
int W25QXX_Init(void)
{
		SPI_Init();
    W25QXX_CS_L(); /* 拉低选中 */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FF);
    W25QXX_CS_H(); /* 拉高取消 */
    W25QXX_TYPE = W25QXX_ReadID();          // 读取FLASH ID.
    printf("W25QXX_Init: W25QXX_TYPE = %x\r\n",W25QXX_TYPE);
		W25QXX_SIZE = W25QXX_ReadCapacity();    // 读取容量
    printf("W25QXX_Init: W25QXX_TYPE = %d\r\n",W25QXX_SIZE);
		W25QXX_ReadUniqueID(W25QXX_UID);        // 读取唯一ID

	// if((W25QXX_TYPE & 0XEF00) != 0XEF00)
	// {
	// 	return -1;
	// }
	return 0;
}

//读取W25QXX的状态寄存器
//BIT7  6   5   4   3   2   1   0
//SPR   RV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SPR:默认0,状态寄存器保护位,配合WP使用
//TB,BP2,BP1,BP0:FLASH区域写保护设置
//WEL:写使能锁定
//BUSY:忙标记位(1,忙;0,空闲)
//默认:0x00
uint8_t W25QXX_ReadSR(void)
{
    uint8_t byte = 0;
    W25QXX_CS_L(); //使能器件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W25X_ReadStatusReg); //发送读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byte =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一个字节
    W25QXX_CS_H();  //取消片选
    return byte;
}
//写W25QXX状态寄存器
//只有SPR,TB,BP2,BP1,BP0(bit 7,5,4,3,2)可以写!!!
void W25QXX_Write_SR(uint8_t sr)
{
    W25QXX_CS_L(); //使能器件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W25X_WriteStatusReg);                 //发送写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sr);               	//写入一个字节
    W25QXX_CS_H();  //取消片选
}
//W25QXX写使能
//将WEL置位
void W25QXX_Write_Enable(void)
{
    W25QXX_CS_L(); //使能器件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W25X_WriteEnable); 	//发送写使能
    W25QXX_CS_H();  //取消片选
}
//W25QXX写禁止
//将WEL清零
void W25QXX_Write_Disable(void)
{
    W25QXX_CS_L(); //使能器件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W25X_WriteDisable);  //发送写禁止指令
    W25QXX_CS_H();  //取消片选
}
//读取芯片ID
//返回值如下:
//0XEF13,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80
//0XEF14,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16
//0XEF15,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32
//0XEF16,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64
//0XEF17,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128
uint16_t W25QXX_ReadID(void)
{
    uint16_t Temp = 0;
    W25QXX_CS_L();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90);                            //发送读取ID命令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00);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00);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00);
    Temp |=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FF) << 8;
    Temp |=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FF);
    W25QXX_CS_H();
    return Temp;
}

uint32_t W25QXX_ReadCapacity(void)
{
	int i = 0;
	uint8_t arr[4] = {0,0,0,0};
    W25QXX_CS_L();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5A);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00);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00);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84);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00);
	for(i = 0; i < sizeof(arr); i++)
	{
		arr[i] =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FF);
	}
    W25QXX_CS_H();
    return ((((*(uint32_t *)arr)) + 1) >> 3);
}

void W25QXX_ReadUniqueID(uint8_t UID[8])
{
	int i = 0;
	W25QXX_CS_L();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4B);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00);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00);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00);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00);
    for(i = 0; i < 8; i++)
	{
		UID[i] =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FF);
	}
	W25QXX_CS_H();
}

//读取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24bit)
//NumByteToRead: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W25QXX_Read(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NumByteToRead)
{
    uint16_t i;
    W25QXX_CS_L(); //使能器件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 >> 16));  	//发送24bit地址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 >> 8));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
    for (i = 0; i < NumByteToRead; i++)
    {
        pBuffer[i] =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
    }
    W25QXX_CS_H();
}
//SPI在一页(0~65535)内写入少于256个字节的数据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最大256字节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256),该数不应该超过该页的剩余字节数!!!
void W25QXX_Write_Page(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16_t i;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CS_L(); //使能器件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W25X_PageProgram);      	//发送写页命令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uint8_t)((WriteAddr) >> 16)); 	//发送24bit地址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uint8_t)((WriteAddr) >> 8));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uint8_t)WriteAddr);
    for (i = 0; i < NumByteToWrite; i++)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pBuffer[i]); //循环写数
    W25QXX_CS_H();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无检验写SPI FLASH
//必须确保所写的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为0XFF,否则在非0XFF处写入的数据将失败!
//具有自动换页功能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但是要确保地址不越界!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CHECK OK
void W25QXX_Write_NoCheck(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16_t pageremain;
    pageremain = 256 - WriteAddr % 256; //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if (NumByteToWrite <= pageremain)
        pageremain = NumByteToWrite; //不大于256个字节
    while (1)
    {
        W25QXX_Write_Page(pBuffer, WriteAddr, pageremain);
        if (NumByteToWrite == pageremain)
            break; //写入结束了
        else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
            pBuffer += pageremain;
            WriteAddr += pageremain;

            NumByteToWrite -= pageremain;			  //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
            if (NumByteToWrite > 256)
                pageremain = 256; //一次可以写入256个字节
            else
                pageremain = NumByteToWrite; 	  //不够256个字节了
        }
    };
}
//写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该函数带擦除操作!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uint8_t W25QXX_BUFFER[4096];
void W25QXX_Write(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32_t secpos;
    uint16_t secoff;
    uint16_t secremain;
    uint16_t i;
    uint8_t *W25QXX_BUF;
    W25QXX_BUF = W25QXX_BUFFER;
    secpos = WriteAddr / 4096; 	  //扇区地址
    secoff = WriteAddr % 4096; 	  //在扇区内的偏移
    secremain = 4096 - secoff; 	  //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if (NumByteToWrite <= secremain)
        secremain = NumByteToWrite; 	  //不大于4096个字节
    while (1)
    {
        W25QXX_Read(W25QXX_BUF, secpos * 4096, 4096); 	  //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 (i = 0; i < secremain; i++) //校验数据
        {
            if (W25QXX_BUF[secoff + i] != 0XFF)
                break; //需要擦除
        }
        if (i < secremain) //需要擦除
        {
            W25QXX_Erase_Sector(secpos);		//擦除这个扇区
            for (i = 0; i < secremain; i++)	   		//复制
            {
                W25QXX_BUF[i + secoff] = pBuffer[i];
            }
            W25QXX_Write_NoCheck(W25QXX_BUF, secpos * 4096, 4096);	   	//写入整个扇区

        }
        else
            W25QXX_Write_NoCheck(pBuffer, WriteAddr, secremain); //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 (NumByteToWrite == secremain)
            break; //写入结束了
        else //写入未结束
        {
            secpos++; //扇区地址增1
            secoff = 0; //偏移位置为0

            pBuffer += 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 += 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NumByteToWrite -= 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 (NumByteToWrite > 4096)
                secremain = 4096;			//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 = NumByteToWrit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

//擦除整个芯片
//等待时间超长...
void W25QXX_Erase_Chip(void)
{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Wait_Busy();
    W25QXX_CS_L(); //使能器件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W25X_ChipErase);        	//发送片擦除命令
    W25QXX_CS_H();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芯片擦除结束
}
//擦除一个扇区
//Dst_Addr:扇区地址 根据实际容量设置
//擦除一个山区的最少时间:150ms
void W25QXX_Erase_Sector(uint32_t Dst_Addr)
{
    //监视falsh擦除情况,测试用
    Dst_Addr *= 4096;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Wait_Busy();
    W25QXX_CS_L(); //使能器件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W25X_SectorErase);      	//发送扇区擦除指令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uint8_t)((Dst_Addr) >> 16));  	//发送24bit地址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uint8_t)((Dst_Addr) >> 8));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uint8_t)Dst_Addr);
    W25QXX_CS_H();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
//等待空闲
void W25QXX_Wait_Busy(void)
{
    while ((W25QXX_ReadSR() & 0x01) == 0x01);  		// 等待BUSY位清空
}
//进入掉电模式
void W25QXX_PowerDown(void)
{
    W25QXX_CS_L(); //使能器件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W25X_PowerDown);        //发送掉电命令
    W25QXX_CS_H();  //取消片选
    delay_us(3);                               //等待TPD
}
//唤醒
void W25QXX_WAKEUP(void)
{
    W25QXX_CS_L(); //使能器件
    W25QXX_SPI_ReadWriteByte(W25X_ReleasePowerDown); //  send W25X_PowerDown command 0xAB
    W25QXX_CS_H();  //取消片选
    delay_us(3);                            	//等待TRES1
}

4、读写FLASH ID和大小测试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1000);
		printf("SIZE:%d ID:%x \r\n",W25QXX_ReadCapacity(),W25QXX_ReadID());

5、读写数据测试

		if (g_key_flag == 1) {

			g_key_flag = 0;
			W25QXX_Read(g_readdataBuf,0x200,64);
			for (i = 0; i < 64;i++) {
				printf("%d ",g_readdataBuf[i]);
			}
			printf("WRITE TEST\r\n");
			sprintf((char *)g_writedataBuf,"AT32F437ZMT7 Spi Flash read/write demo");
			len = strlen((char *)g_writedataBuf);
			W25QXX_Write(g_writedataBuf,0x200,len);
			printf("WRITE ok\r\n");
			printf("READ TEST\r\n");
			W25QXX_Read(g_readdataBuf,0x200,len);
			for (i = 0; i < len;i++) {
				printf("%c",g_readdataBuf[i]);
			}
		} else;

二、QSPI读写FLASH

1、QSPI特性

2、QSPI协议说明

3、使用引脚:

PA6---IO0;

PA7---IO1;

PA15---IO2;

PA1---IO3;

PD3---SCK;

PB10---CS;

使用QSPI1引脚;

4、程序编写

主要参考官方EN25Q128例程

.c文件

#include "at32f435_437_board.h"

/** @addtogroup AT32F437_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437_QSPI_command_port_using_polling
  * @{
  */

#define QSPI_FIFO_DEPTH                  (32*4)
#define FLASH_PAGE_PROGRAM_SIZE          256

qspi_cmd_type w25q128_cmd_config;

void qspi_busy_check(void);
void qspi_write_enable(void);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QSPI GPIO ini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QSPI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qspi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QSPI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D_PERIPH_CLOCK, TRUE);

	/* QSPI1_IO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6, GPIO_MUX_10);

  /* QSPI1_IO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10);

	/* QSPI1_IO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15, GPIO_MUX_10);

  /* QSPI1_IO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1, GPIO_MUX_9);

  /* QSPI1_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9);

	/* QSPI1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0;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9);
}

/**
  * @brief  w25q128 cmd read unique_id
  * @param  qspi_cmd_struct: the pointer for qspi_cmd_type parameter
  * @param  addr: read start address
  * @param  counter: read data counter
  * @retval none
  */
void w25q128_cmd_read_unique_id(qspi_cmd_type *qspi_cmd_struct)
{
  qspi_cmd_struct->pe_mode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pe_mode_operate_code = 0;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code = 0x4B;  //快速读指令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length = QSPI_CMD_INSLEN_1_BYTE;
  qspi_cmd_struct->address_code = 0;
  qspi_cmd_struct->address_length = QSPI_CMD_ADRLEN_0_BYTE;//
  qspi_cmd_struct->data_counter = 8;
  qspi_cmd_struct->second_dummy_cycle_num = 4;
  qspi_cmd_struct->operation_mode = QSPI_OPERATE_MODE_111;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config = QSPI_RSTSC_HW_AUTO;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write_data_enable = FALSE;
}

/**
  * @brief  w25q128 cmd read unique_id
  * @param  qspi_cmd_struct: the pointer for qspi_cmd_type parameter
  * @param  addr: read start address
  * @param  counter: read data counter
  * @retval none
  */
void w25q128_cmd_read_jedec_id(qspi_cmd_type *qspi_cmd_struct)
{
  qspi_cmd_struct->pe_mode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pe_mode_operate_code = 0;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code = 0x9F;  //读指令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length = QSPI_CMD_INSLEN_1_BYTE;
  qspi_cmd_struct->address_code = 0;
  qspi_cmd_struct->address_length = QSPI_CMD_ADRLEN_0_BYTE;//
  qspi_cmd_struct->data_counter = 4;
  qspi_cmd_struct->second_dummy_cycle_num = 0;
  qspi_cmd_struct->operation_mode = QSPI_OPERATE_MODE_111;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config = QSPI_RSTSC_HW_AUTO;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write_data_enable = FALSE;
}

/**
  * @brief  w25q128 cmd read config
  * @param  qspi_cmd_struct: the pointer for qspi_cmd_type parameter
  * @param  addr: read start address
  * @param  counter: read data counter
  * @retval none
  */
void w25q128_cmd_read_config(qspi_cmd_type *qspi_cmd_struct, uint32_t addr, uint32_t counter)
{
  qspi_cmd_struct->pe_mode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pe_mode_operate_code = 0xff;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code = 0xEB;  //快速读指令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length = QSPI_CMD_INSLEN_1_BYTE;
  qspi_cmd_struct->address_code = addr ;
  qspi_cmd_struct->address_length = QSPI_CMD_ADRLEN_3_BYTE;//地址长度
  qspi_cmd_struct->data_counter = counter;
  qspi_cmd_struct->second_dummy_cycle_num = 2;
  qspi_cmd_struct->operation_mode = QSPI_OPERATE_MODE_144;//快速读指令;4个IO参与输入输出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config = QSPI_RSTSC_HW_AUTO;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write_data_enable = FALSE;
}

/**
  * @brief  w25q128 cmd write config
  * @param  qspi_cmd_struct: the pointer for qspi_cmd_type parameter
  * @param  addr: write start address
  * @param  counter: write data counter
  * @retval none
  */
void w25q128_cmd_write_config(qspi_cmd_type *qspi_cmd_struct, uint32_t addr, uint32_t counter)
{
  qspi_cmd_struct->pe_mode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pe_mode_operate_code = 0;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code = 0x32; //Quad Page Program instruction;写一页的数据 256字节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length = QSPI_CMD_INSLEN_1_BYTE;
  qspi_cmd_struct->address_code = addr;
  qspi_cmd_struct->address_length = QSPI_CMD_ADRLEN_3_BYTE;
  qspi_cmd_struct->data_counter = counter;
  qspi_cmd_struct->second_dummy_cycle_num = 0;
  qspi_cmd_struct->operation_mode = QSPI_OPERATE_MODE_114;  //写页;1条指令;1条数据线输出;4条数据线输入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config = QSPI_RSTSC_HW_AUTO;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write_data_enable = TRUE;
}

/**
  * @brief  w25q128 cmd erase config
  * @param  qspi_cmd_struct: the pointer for qspi_cmd_type parameter
  * @param  addr: erase address
  * @retval none
  */
void w25q128_cmd_erase_config(qspi_cmd_type *qspi_cmd_struct, uint32_t addr)
{
  qspi_cmd_struct->pe_mode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pe_mode_operate_code = 0;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code = 0x20;  //扇区擦除指令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length = QSPI_CMD_INSLEN_1_BYTE;
  qspi_cmd_struct->address_code = addr;
  qspi_cmd_struct->address_length = QSPI_CMD_ADRLEN_3_BYTE;  //地址长度为3个字节
  qspi_cmd_struct->data_counter = 0;
  qspi_cmd_struct->second_dummy_cycle_num = 0;
  qspi_cmd_struct->operation_mode = QSPI_OPERATE_MODE_111;  //SPI MODE;1条数据线输入;1条数据线输出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config = QSPI_RSTSC_HW_AUTO;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write_data_enable = TRUE;
}

/**
  * @brief  w25q128 cmd wren config
  * @param  qspi_cmd_struct: the pointer for qspi_cmd_type parameter
  * @retval none
  */
void w25q128_cmd_wren_config(qspi_cmd_type *qspi_cmd_struct)
{
  qspi_cmd_struct->pe_mode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pe_mode_operate_code = 0;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code = 0x06;   //写使能指令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length = QSPI_CMD_INSLEN_1_BYTE;
  qspi_cmd_struct->address_code = 0;
  qspi_cmd_struct->address_length = QSPI_CMD_ADRLEN_0_BYTE;
  qspi_cmd_struct->data_counter = 0;
  qspi_cmd_struct->second_dummy_cycle_num = 0;
  qspi_cmd_struct->operation_mode = QSPI_OPERATE_MODE_111;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config = QSPI_RSTSC_HW_AUTO; //硬件读状态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write_data_enable = TRUE;
}

/**
  * @brief  w25q128 cmd rdsr config
  * @param  qspi_cmd_struct: the pointer for qspi_cmd_type parameter;
  * @retval none
  */
void w25q128_cmd_rdsr_config(qspi_cmd_type *qspi_cmd_struct)  //读状态寄存器
{
  qspi_cmd_struct->pe_mode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pe_mode_operate_code = 0;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code = 0x05;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length = QSPI_CMD_INSLEN_1_BYTE;
  qspi_cmd_struct->address_code = 0;
  qspi_cmd_struct->address_length = QSPI_CMD_ADRLEN_0_BYTE;
  qspi_cmd_struct->data_counter = 0;
  qspi_cmd_struct->second_dummy_cycle_num = 0;
  qspi_cmd_struct->operation_mode = QSPI_OPERATE_MODE_111;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config = QSPI_RSTSC_HW_AUTO;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enable = TRUE;
  qspi_cmd_struct->write_data_enable = FALSE;
}

/**
  * @brief  w25q128 cmd rdsr config
  * @param  qspi_cmd_struct: the pointer for qspi_cmd_type parameter;cmd 表示读取状态寄存器第几个
  * @retval none
  */
void w25q128_cmd_read_sta_reg(qspi_cmd_type *qspi_cmd_struct,uint8_t cmd)  //读状态寄存器
{
  qspi_cmd_struct->pe_mode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pe_mode_operate_code = 0;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code = cmd;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length = QSPI_CMD_INSLEN_1_BYTE;
  qspi_cmd_struct->address_code = 0;
  qspi_cmd_struct->address_length = QSPI_CMD_ADRLEN_0_BYTE;
  qspi_cmd_struct->data_counter = 1;
  qspi_cmd_struct->second_dummy_cycle_num = 0;
  qspi_cmd_struct->operation_mode = QSPI_OPERATE_MODE_111;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config = QSPI_RSTSC_HW_AUTO;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write_data_enable = FALSE;
}

/**
  * @brief  w25q128 cmd wdsr config  //读取状态寄存器
  * @param  qspi_cmd_struct: the pointer for qspi_cmd_type parameter;cmd 表示读取状态寄存器第几个
  * @retval none
  */
void w25q128_cmd_write_sta_reg(qspi_cmd_type *qspi_cmd_struct,uint8_t cmd)  //读状态寄存器
{

  qspi_cmd_struct->pe_mode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pe_mode_operate_code = 0;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code = cmd;
  qspi_cmd_struct->instruction_length = QSPI_CMD_INSLEN_1_BYTE;
  qspi_cmd_struct->address_code = 0;
  qspi_cmd_struct->address_length = QSPI_CMD_ADRLEN_0_BYTE;
  qspi_cmd_struct->data_counter = 1;
  qspi_cmd_struct->second_dummy_cycle_num = 0;
  qspi_cmd_struct->operation_mode = QSPI_OPERATE_MODE_111;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config = QSPI_RSTSC_HW_AUTO;
  qspi_cmd_struct->read_status_enable = FALSE;
  qspi_cmd_struct->write_data_enable = TRUE;

}

/**
  * @brief  w25q128 cmd wdsr config  //读取状态寄存器
  * @param  qspi_cmd_struct: the pointer for qspi_cmd_type parameter;cmd 表示读取状态寄存器第几个
  * @retval none
  */
uint8_t w25q128_cmd_read_write_sta_data(uint8_t rw, uint8_t cmd, uint8_t dta)  //读状态寄存器
{
	uint8_t data = 0;
	if (rw) {

		w25q128_cmd_read_sta_reg(&w25q128_cmd_config,cmd);
		qspi_cmd_operation_kick(QSPI1, &w25q128_cmd_config);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RXFIFORDY_FLAG) == RESET);
		data = qspi_byte_read(QSPI1);
		/* wait command completed */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CMDSTS_FLAG) == RESET);
		qspi_flag_clear(QSPI1, QSPI_CMDSTS_FLAG);
		return data;
	} else {
		qspi_write_enable();
		w25q128_cmd_write_sta_reg(&w25q128_cmd_config,cmd);
		qspi_cmd_operation_kick(QSPI1, &w25q128_cmd_config);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TXFIFORDY_FLAG) == RESET);
		qspi_byte_write(QSPI1, dta);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CMDSTS_FLAG) == RESET);
		qspi_flag_clear(QSPI1, QSPI_CMDSTS_FLAG);
		return 0;
	}

}
/**
  * @brief  qspi read unique_id
  * @param  addr: the address for read
  * @param  total_len: the length for read
  * @param  buf: the pointer for read data
  * @retval none
  */
void qspi_data_read_unique_id(uint8_t* buf)
{
  uint32_t i, len = 0;
	uint32_t total_len = 8;
  w25q128_cmd_read_unique_id(&w25q128_cmd_config);
  qspi_cmd_operation_kick(QSPI1, &w25q128_cmd_config);

  /* read data */
		len = total_len;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RXFIFORDY_FLAG) == RESET)
    {
    }
    for(i = 0; i < len; ++i)
    {
      *buf++ = qspi_byte_read(QSPI1);
    }
  /* wait command completed */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CMDSTS_FLAG) == RESET)
  {
  }
  qspi_flag_clear(QSPI1, QSPI_CMDSTS_FLAG);
}

/**
  * @brief  qspi read unique_id
  * @param  addr: the address for read
  * @param  total_len: the length for read
  * @param  buf: the pointer for read data
  * @retval none
  */
void qspi_data_read_jedec_id(uint8_t* buf)
{
  uint32_t i, len = 0;
	uint32_t total_len = 4;
  w25q128_cmd_read_jedec_id(&w25q128_cmd_config);
  qspi_cmd_operation_kick(QSPI1, &w25q128_cmd_config);

  /* read data */
		len = total_len;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RXFIFORDY_FLAG) == RESET)
    {
    }
    for(i = 0; i < len; ++i)
    {
      *buf++ = qspi_byte_read(QSPI1);
    }
  /* wait command completed */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CMDSTS_FLAG) == RESET)
  {
  }
  qspi_flag_clear(QSPI1, QSPI_CMDSTS_FLAG);
}

/**
  * @brief  qspi read data
  * @param  addr: the address for read
  * @param  total_len: the length for read
  * @param  buf: the pointer for read data
  * @retval none
  */
void qspi_data_read(uint32_t addr, uint32_t total_len, uint8_t* buf)
{
  uint32_t i, len = total_len;

  w25q128_cmd_read_config(&w25q128_cmd_config, addr, total_len);
  qspi_cmd_operation_kick(QSPI1, &w25q128_cmd_config);

  /* read data */
  do
  {
    if(total_len >= QSPI_FIFO_DEPTH)
    {
      len = QSPI_FIFO_DEPTH;
    }
    else
    {
      len = total_len;
    }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RXFIFORDY_FLAG) == RESET)
    {
    }
    for(i = 0; i < len; ++i)
    {
      *buf++ = qspi_byte_read(QSPI1);
    }
    total_len -= len;
  }while(total_len);

  /* wait command completed */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CMDSTS_FLAG) == RESET)
  {
  }
  qspi_flag_clear(QSPI1, QSPI_CMDSTS_FLAG);
}

/**
  * @brief  qspi write data
  * @param  addr: the address for write
  * @param  total_len: the length for write
  * @param  buf: the pointer for write data
  * @retval none
  */
void qspi_data_write(uint32_t addr, uint32_t total_len, uint8_t* buf)
{
  uint32_t i, len;
	uint8_t temp = 0;

  do
  {
		temp = w25q128_cmd_read_write_sta_data(1,READ_STATUS_REG2,0);
//		printf("0x%.2x\r\n",temp);//读状态2寄存器
		w25q128_cmd_read_write_sta_data(0,WRITE_STATUS_REG2,0x02 | temp);//写状态2寄存器
//		printf("0x%.2x\r\n",w25q128_cmd_read_write_sta_data(1,READ_STATUS_REG2,0));//读状态2寄存器

		qspi_write_enable();
    /* send up to 256 bytes at one time, and only one page */
    len = (addr / FLASH_PAGE_PROGRAM_SIZE + 1) * FLASH_PAGE_PROGRAM_SIZE - addr;
    if(total_len < len)
      len = total_len;

    w25q128_cmd_write_config(&w25q128_cmd_config, addr, len);
    qspi_cmd_operation_kick(QSPI1, &w25q128_cmd_config);

    for(i = 0; i < len; ++i)
    {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TXFIFORDY_FLAG) == RESET)
      {
      }
      qspi_byte_write(QSPI1, *buf++);
    }
    total_len -= len;
    addr += len;

    /* wait command completed */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CMDSTS_FLAG) == RESET)
    {
    }
    qspi_flag_clear(QSPI1, QSPI_CMDSTS_FLAG);

    qspi_busy_check();

  }while(total_len > 0);
}

/**
  * @brief  qspi erase data
  * @param  sec_addr: the sector address for erase
  * @retval none
  */
void qspi_erase(uint32_t sec_addr)
{
  qspi_write_enable();

  w25q128_cmd_erase_config(&w25q128_cmd_config, sec_addr);
  qspi_cmd_operation_kick(QSPI1, &w25q128_cmd_config);

  /* wait command completed */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CMDSTS_FLAG) == RESET)
  {
  }
  qspi_flag_clear(QSPI1, QSPI_CMDSTS_FLAG);

  qspi_busy_check();
}

/**
  * @brief  qspi check busy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qspi_busy_check(void)
{
  w25q128_cmd_rdsr_config(&w25q128_cmd_config);
  qspi_cmd_operation_kick(QSPI1, &w25q128_cmd_config);

  /* wait command completed */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CMDSTS_FLAG) == RESET)
  {
  }
  qspi_flag_clear(QSPI1, QSPI_CMDSTS_FLAG);
}

/**
  * @brief  qspi write enabl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qspi_write_enable(void)
{
  w25q128_cmd_wren_config(&w25q128_cmd_config);
  qspi_cmd_operation_kick(QSPI1, &w25q128_cmd_config);

  /* wait command completed */
  while(qspi_flag_get(QSPI1, QSPI_CMDSTS_FLAG) == RESET)
  {
  }
  qspi_flag_clear(QSPI1, QSPI_CMDSTS_FLAG);
}

/**
  * @}
  */

/**
  * @}
  */

main.c代码

/**
  * @brief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i = 0;
	uint16_t err = 0;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button_exint_init();
	QSPI_Init();
	  /* switch to cmd port */
  qspi_xip_enable(QSPI1, FALSE);

  /* set sclk */
  qspi_clk_division_set(QSPI1, QSPI_CLK_DIV_4);

  /* set sck idle mode 0 */
  qspi_sck_mode_set(QSPI1, QSPI_SCK_MODE_3);

  /* set wip in bit 0 */
  qspi_busy_config(QSPI1, QSPI_BUSY_OFFSET_0);

  /* erase */
  qspi_erase(0);

  while(1)
  {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1000);

		if (g_key_flag == 1) {

			g_key_flag = 0;

			  /* read */
			/* 读取Unique ID*/
//			qspi_data_read_unique_id(rbuf);
//			for (i = 0; i < 8;i++) {
//				printf("0x%x \r\n",rbuf[i]);
//			}
//			/* 读取设备ID和制造商ID*/
//			qspi_data_read_jedec_id(rbuf);
//						for (i = 0; i < 4;i++) {
//				printf("0x%x \r\n",rbuf[i]);
//			}

			qspi_data_read(0, TEST_SIZE, rbuf);

			for(i = 0; i < TEST_SIZE; i++)
			{
				if(rbuf[i] != 0xFF)
				{
					err = 1;
					break;
				} else {
					err = 0;
				}
			}

//			printf("err %d\r\n",err);
			/* program */
			sprintf((char *)g_writedataBuf,"Thanks EEworld;Qspi Flash read/write demo on AT32F437ZMT7 ");
			memcpy(wbuf,g_writedataBuf,strlen((char *)g_writedataBuf));
			qspi_data_write(0, TEST_SIZE, wbuf);

			/* read */
			qspi_data_read(0, TEST_SIZE, rbuf);
			for (i = 2; i < TEST_SIZE;i++) {
				printf("%c",rbuf[i]);
			}

		} else;
  }
}

5、验证

1)读写Unique ID和设备ID和制造商ID

2)读写数据

工程文件: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A:
我支持国产芯片,希望国产芯片2025年国产化率达到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支持国产芯片,希望国产芯片2025年国产化率达到70%

现在我做产品能用国产的器件,我就用国产的器件

阅读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