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
反激电源问题请教,下面的图可以不用RC启动,也不用辅助绕组,直接用三端稳压器给3843供电,这样可行不?

网友:
三端稳压器如果是另外的电源是可以的。

网友A:
可行是可行,但是当输出有短路故障时,电源不能打嗝保护,持续输出的话,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是可行,但是当输出有短路故障时,电源不能打嗝保护,持续输出的话,会烧!

谢谢回复

请问,三端稳压器供电又没有办法让能打嗝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