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充电器拆解,原理图分析,德力普牌的

楼主:
1. 今天拆解了一个德力普充电器

2. 分析了下原理图

网友:
最老式的充电器了,成本低,速度慢,没有保护。

网友:
够简单的了。也可以充电,但对电池不好。

网友:
此为半波脉动直流充电,该电路简单、可用,但充电时间需要人工介入控制,否则很容易导致电池的欠充、过充,这对镍氢电池的寿命很不利,尤其是对镍镉电池,因为这两种电池都具有明显的记忆效应。其实该电路最适用的是对铅酸电池的充电,几十年前的很多铅酸电池充电器就是这个结构,当年我也曾仅用一只整流二极管接在6.3V输出的变压器次级给矿灯电池充电。

网友:
妥妥的傻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