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数码管驱动电路的理解(下篇)

楼主:
最后结论,当然还是要发在主楼贴!

又拍了个视频,加了个外壳罩住,实际产品一般也这么做,这样整体显示会好看很多。

带壳

循环计数

这是一个基于STM32G030F6P6的电路,真的很简单,虽然图片不是很清晰,但你应该能看出来——

这就是一个最小系统,要啥没啥。

另外,数码管电路部分,也就是几个电阻而已,没有三极管,更没有什么驱动IC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根本不值一提。
只不过普冉单片机太垃圾了而已。
虽然真的很便宜,就几毛钱,但可能就没法用了。

多年前,我写了这么一个帖子——

从时间你就看出来了,真的是他娘的历史悠久。

最近因为我又在梳理一个关于数码管驱动电路的问题——不过这次,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出息——我在考虑如何尽可能减少外部添加驱动电路,用MCU的IO口直驱。

我简单回顾了一下这个帖子——也就是所谓的 没写“上篇”的上篇,说实话,我的老脸一红——

不仅是当年我的软硬件基础真的是渣渣的不行。

另外也是我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自己把自己带偏的实力,真的是杠杠的

当然,这个毛病我已经改了。

现在,我只用两句话,就能简单总结了这个事情:

1、为了让数码管各段在显示不同字符时亮度均匀,当然的,限流电阻就必须加在各段上——

这和共阳、共阴,没有关系;

这一点,是我当时在吐槽那个电路时最后所要表达的核心要点——当然,也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
至于第二句话,是关于 三极管 的 基极电阻 和 C-E上的限流电阻 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暂时没有特别关心。

但显然,在后来到现在的很多年里,我其实一直犯了一个错误,由于我大多数时间用的都是三极管构建的开关电路——也就是说,我的基极电流大多数时间都在饱和状态,我自然也根本不需要考虑基极上的限流情况。

但是,一旦我开始真正考虑让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考虑了。

当然,回到这个问题——在数码管的驱动电路上,如果你要使用三极管来做驱动的话——

我的结论其实还是——

就是一个开关电路,让基极饱和就可以了,还考虑什么自行车?

——所以,姑且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

(刚睡醒,饭都没吃,睡衣也没换,希望我没犯错,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网友:
接着的问题是,主楼里的一个不会让人引起注意的小小小小.......小问题

那就是,共阴,还是共阳?

这,确实......也不是个什么问题。

因为,如果你想尽量减少单片机控制数码管的外围电路,那么——

你只需要从拉电流通常小于灌电流这个事实出发,你选择共阴就几乎是必然选择。

当然,这里也是个小小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真正在意去分清楚,拉电流?灌电流?到底他妈是进单片机还是出单片机——

于是,我习惯性打开了AI——用AI做搜索,效率还是可以的。

而且国产AI真心不用翻墙真好。

而且,这次,我对天工AI的这个回答很满意——

我意思是,平常,我对这类AI回答都不咋满意。

对,你要理解 拉电流 和 灌电流,一个核心就在于——

你要把单片机这个主体放在哪里。

是 拉(单片机)电流 和 灌(单片机)电流,只要你这么想,

你就很容易记忆,哦——

拉的意思是,单片机IO口输出高,电流从单片机被外围拉了出去。

灌的意思是,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流,被外围经单片机IO口灌入了地。

网友:
一个(目前想象中)理想的单片机直驱数码管电路

 这个电路是否合理可行,需要考虑的事情只有两点:

1、每一段上的电流设计多大,单片机的拉电流是否满足?

2、而以最大,8段全亮的情形,计算灌电流最大值,是否满足单片机灌电流要求。

当然,在不同的器件上,除了拉电流、灌电流本身的数值要求。

通常,其实还有一些组合型的限制问题。

比如拉电流总和不能超过一个值。

比如,流经整个单片机的电流总和不能超过一个值。

当然,在这里,必须说明的一个点是:

因为我必然是采用动态驱动问题,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刻,无论有几位数码管,任何时刻,我实际上只点亮了一位。

因此,无论是拉电流还是灌电流,每一个瞬时,都只是一位数码管上的数值。

当然那,在我的内心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的担忧——

那动态起来,会不会有一丢丢影响呢?

网友A:
追究到极致了,歪理狗的!

还那么得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追究到极致了,歪理狗的! 还那么得瑟。

挖槽,你居然出现了!你粗线了!原来你还活着!

狗屁追究极致,我一是为了省元件钱,而是尼玛PCBA面积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究到极致了,歪理狗的! 还那么得瑟。

你微信呢?

网友:
你好!很久没有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挖槽,你居然出现了!你粗线了!原来你还活着! 狗屁追究极致,我一是为了省元件钱,而是尼玛PCBA面积 ...

这年头有些接串口的定电流驱动芯片挺好用,不需太多引脚。不过还想省下几毛钱追穷寇的话,当然也是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网友A:
是当年的那个Q吧?
在手机未流行时代做的账号,后来得要手机实名没理它,于是就被判死刑了,物理消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当年的那个Q吧? 在手机未流行时代做的账号,后来得要手机实名没理它,于是就被判死刑了,物理消失。 ...

我已经深情呼唤你的扣扣很久了。

你真的已经网死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有些接串口的定电流驱动芯片挺好用,不需太多引脚。不过还想省下几毛钱追穷寇的话,当然也是艰苦朴 ...

日他妈的,怎么每次都他妈是灰色~~

不用了,已经证实可以了。

说到底,就是普冉那个垃圾MCU不行

我用了STM32F103C8T6 和 STM32G030 都可以

就是他妈的,突然把MCU搞到JLINK无法识别,日~

不然直接拍个照片上来。

刚好清明放假。

我已经给普冉发邮件了,又是小暴脾气爆发,就威胁他们了。

我可以保证,只要它敢不回复。

我一定会知乎、21ic、微博、B站到处大声宣传,普冉是个他妈的垃圾~~

网友:
我CPU都干烧了。

真相,确实是代码的问题,当然是SDK的问题。

啥也不多说,上图。

真的,是在下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深情呼唤你的扣扣很久了。 你真的已经网死很久了。

没错,死翘翘且救不活,也不想活了。

Q账号要自救得找≧2联系人证明,但那基本都是再无其他联系方法的业务关系。

论坛账号也因没手机死了几个,总之某日醒来发现,不由分说你就被掐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死翘翘且救不活,也不想活了。 Q账号要自救得找≧2联系人证明,但那基本都是再无其他联系方法的 ...

我说为啥我这么深情呼唤,隔空喊了几年你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