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时,如何设计船型开关断开或者闭合LED 2个状态显示都一致

楼主:
充电时,如何设计船型开关断开或者闭合LED 2个状态显示都一致

一:有一个三节18650串联供电12V的产品,适配器是DC12V,电池经过船型开关给电路系统供电,想要在船型开关闭合或者打开的情况下(注意是船型开关不是轻触开关,断开的时候,MCU等是完全没有电的)都能实现如下指示灯效果
1.充电时常亮黄色(RGB中的红色和绿色混色就是黄色,必须纯硬件控制,因为船型开关断开后,MCU完全没有电,控制不了)------船型开关闭合或者断开显示要一致
2.充满电亮蓝色(必须纯硬件控制,因为船型开关断开后,MCU完全没有电,控制不了)------船型开关闭合或者断开显示要一致

3.开机待机常亮绿色(船型开关闭合后,开机MCU有电,此状态由硬件和MCU共同控制)

4.开机使用中绿灯慢闪(使用的时候,船型开关已经闭合,由MCU控制亮灯颜色和状态)

产品指示灯是两个RGB LED并联,放在不同的位置而已。请问要实现如上显示效果,如何设计电路?

补充说明:VUSB是适配器输出给板子输入的电压DC12V(再经过充电芯片给电池充电,适配器**VUSB消失,否则VUSB一直存在),DC5V是船型开关闭合后,12V电压降压后生成的。充电有两种情况,开机充电和关机供电,不管是什么关机充电还是开机充电,充电时,LED必须显示为黄色(红色和绿色混色);充满为蓝色

LED1接的是MCU控制脚,LED+、R、G、B四个为两个RGB并联的网络标号。STAT为充电芯片的一个状态脚(充电时高电平,充满时低电平)。

二:如果要做到边充边放又该设计?边充边放不是重点也不是难点,关键是边冲边放的同时要能实现如上4个状态的LED显示效果。

红色和绿色混色为黄色;红色和蓝色混色为紫色;蓝色和绿色混色为青色。暂时图中接的是工作待机是蓝色,充满电是绿色,其他两个状态都是和描述一致。线路,绿色和蓝色对调就好了。

以上两个问题,有哪些更好的电路,请贴出来,如果原理可行又适用,通知加我VX给予一定的报酬,不胜感激。此问题的关键点是要实现充电时,船型开关不管是断开还是闭合LED  2个状态要保持一致。

网友:
RGB灯本身是是红绿蓝三色

要求充电时常亮黄色,就是说让红色和绿色混色同时亮

又,“必须纯硬件控制,因为船型开关断开后,MCU完全没有电,控制不了”

建议,既然充电指示灯要求纯硬件控制,找一款有带充电阶段和充电完成的充电IC。

MCU控制的就随便几个灯就可以完成

网友:
比如如韵的CN3761就带充电状态指示和充电结束指示

这种带充电指示灯的充电芯片应该很多

但硬件如何配合MCU控制灯亮,还需要单独设计电路

网友:
这个设计要用到充电芯片,充电芯片会有充电指示,三色灯用共阴极的。大体电路如下,如果充电芯片不同就略改动一下。

网友:
为了防止两个灯亮度不同的情况 可以使得DC5V换成VUSB1=VUSB=12V(就是船型开关闭合后输入的12V)

网友:
你这和是不是船型开关关系不大啊,充电状态本省就和是否开机无关,属于充电芯片上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