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机(OBC)

楼主:
OBC是为汽车动力电池充电的电力电子装置,即车载充电机,英文名字On-board charger,简称OBC。

一、定义

电动汽车车载充电机是采用高频开关电源技术,主要功能是将交流220V转换为高压直流电给动力电池进行充电,保证车辆正常行驶。同时车载充电机提供相应的保护功能,包括过压、欠压、过流、欠流等多种保护措施,当充电系统出现异常会及时切断供电。

二、内部构造

车载充电机内部可分为3部分:

主回路、控制电路、线束及标准件

转化原理:

220Vac经过EMI滤波电路滤波,通过一次AC-DC转换器整流,将AC整流为DC,后经PFC功率因数校准电路进行升压,再送往开关和变压器变频升压,经过LLC过第二次整流滤波后输出高压直流给动力电池充电(第一次220Vac整流到310Vdc,电压不够,要升压转化两次)

1.主回路:主回路电路通常可分为两级,前级为功率因数校正PFC模块,提高输入的功率因数并抑制高次谐波;后级为DCDC转换器,即LLC模块,满足电池充电对电流电压的要求,并实现电气隔离(PFC:功率因数校正器,在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时,提高对电的利用率。减少转化过程中的电能损耗,让电压与电流相位频率一致)

2.控制电路:控制电路通过传感器、ECU和IGBT驱动等完成信号接收与充电控制。

作用:控制MOS管的开关,与BMS之间通讯,监测充电机状态,与充电桩握手等功能。

3.线束及标准件:用于主电路及控制电路的连接,固定元器件及电路板。

三、充电机指示灯

交流

电源指示灯,当接通交流电后,电源指示灯亮起

工作

当充电机接通电池进入充电状态后,充电指示灯亮起

警告

报警指示灯,当充电机内部有故障或者错误的操作亮起

四、车载充电机故障信号:

车载充电机故障信息将通过CAN总线报至总线上,通过CAN总线可以找出发生的故障信息。

常见故障:

1、12V低压供电异常。当充电机12V模块异常时,BMS、仪表等由于没有唤醒信号唤醒,无法与充电机进行通讯。
判断方法:当12V未上电,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交流上电的时候,电池没有发出继电器闭合的声音,一般都是12V异常。需要检查低压保险盒内充电唤醒的保险及继电器,以及充电机端子是否出现退针的情况。
2、充电机检测的电池电压不满足要求。此问题是在充电过程中,BMS可以正常工作,但充电机工作开始前需要检测动力电池电压,当动力电池电压在工作范围内,车载充电机可以正常工作,否则充电机认为电池不满足充电的要求。
判断方法:此情况常见的为高压插件端子退针或高压保险熔断,或者电池电压超过工作范围。
3、充电机检测与充电桩握手不正常。充电机工作过程中会检检测与充电桩之间的握手信号。当判断到CC的开关断开,充电机认为此时将要拔掉充电枪, 此时会停止工作,防止带电插拔,提升充电枪端子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