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t实战》手撸第一个代码有感。

楼主:
今天用使用vscode手录第一个rust代码。由于使用了vscode的rust插件,可以很智能的给于代码提示与代码补全。但是如果想录成跟书的代码一样的就有点难度了。

录好后如下图所示:

  比如说我录 let a = 10;他就会自动给我加上类型,变成了let a: i32 = 10;

在执行编译运行命令后:cargo run,在编译时,如果有错误,会提供详细的错误提示。不象他的语言,有些错误需要要运行中才能发现。

网友A:
对于数据类型很强,话说变量要不要回收注销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数据类型很强,话说变量要不要回收注销掉啊

Rust不需要手工变量回收,他有生命周期,过了就自动回收。在《Rust实战》中第4章专门讲了生命周期、所有权、借用。这一章中有详细的描述,我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还没有详细的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数据类型很强,话说变量要不要回收注销掉啊

rust语言的核心就是通过静态的规则规避程序运行中变量的问题,主要的手段就是限制和跟踪变量的使用,所以出现了借用和所有权等概念。

网友:
在执行编译运行命令后:cargo run,在编译时,如果有错误,会提供详细的错误提示。不象他的语言,有些错误需要要运行中才能发现。学习了!

网友C:
大佬,这书适合入门吗?相比C语言,在单片机开发上面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书适合入门吗?相比C语言,在单片机开发上面有什么优势吗?

Rust入门,在我看来,有那么一点点难度,你可以去看看《Rust语言圣经》。感觉还是通俗易懂,有很好的示例。

单线程版本 - Rust语言圣经(Rust Course)

网友:
全才大佬

网友D:
看来,Rust和动态语言如Python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对伐?

按大佬的介绍,Rust学习曲线陡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Rust和动态语言如Python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对伐? 按大佬的介绍,Rust学习曲线陡峭了

这爬得有点难度呀,有点难搞呀,得加油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爬得有点难度呀,有点难搞呀,得加油才行。

学习好了多给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好了多给大家分享分享。

正在努力中,我的目标是写个stm32的程序,这几天翻翻书,找了找资料,有点难度呀。

网友D:
看各位大佬们这么热衷,尽管小白,还是忍不住想入坑试一试。。。。

向各位大佬们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ust语言的核心就是通过静态的规则规避程序运行中变量的问题,主要的手段就是限制和跟踪变量的使用,所以 ...

小弟初入门,书籍拿到了 还没来得及看,

似乎像是python这种不管不顾的和rust有些背道而驰是吗?

网友G:
看着真费劲,真是一种语言一种格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书适合入门吗?相比C语言,在单片机开发上面有什么优势吗?

rust在普通地嵌入式编程中优势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涉及到网络,多线程,GUI等高级方面优势明显。主要是:嵌入式对于缓冲溢出,并发执行等等场景不是很多。嵌入式的打码量不是大,内存管理复杂性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初入门,书籍拿到了 还没来得及看, 似乎像是python这种不管不顾的和rust有些背道而驰是吗?

也不是吧,各有千秋,使用场景不同,python这种解释型语言,也有他的长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rust在普通地嵌入式编程中优势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涉及到网络,多线程,GUI等高级方面优势明显。主要是: ...

正解呀,我翻了翻资料,感觉他目前在嵌入式,学习资源少,要走的路还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着真费劲,真是一种语言一种格式啊

在没有看懂之前,都是这样的,越难的语言,越有它的独到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各位大佬们这么热衷,尽管小白,还是忍不住想入坑试一试。。。。 向各位大佬们学习!。。。

加油呀,看好你呀,咱们都差不多,一起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