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差分放大器(SAR ADC的调理电路)输出接电阻电容的作用

楼主:
请问这三个电容和两个电阻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因电路图不够全,电阻只能判定为可能性,包括阻抗匹配、信号衰减甚至反馈网络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为了与电容一道构成滤波环节。电容则为高频滤波即去耦的作用,之所以用三只如图的接法,是为了平衡差分线上的噪声电平,以充分利用差分电路的共模抑制作用。

网友:
滤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