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ESP32-S3-DevKitC-1 开发板上使用 UF2 bootloader

楼主:
ESP32-S3-DevKitC-1 开发板是乐鑫官方的 ESP32-S3 开发板,以前更新固件时,都是通过 esptool.py 或者乐鑫的 flash download tool 软件,以及一些集成 esptool 功能的第三方软件(如thonny),虽然功能强大,但是需要安装软件,对初学者可能不够方便。现在 UF2 bootloader 也移植到了 esp32s3 上,安装 UF2 bootloader 后,就可以通过U盘方式升级固件,无需任何软件,非常方便。

  1. 首先需要下载 esp32s3 的 UF2 bootloader,地址是:
  2. 将压缩文件中的 combined.bin 解压出来。
  3. ESP32-S3-DevKitC-1 开发板连接到计算机,并进入下载模式(按住BOOT键不放然后按下并释放RESET键,注意需要连接到标有 USB 的那个接口,而不是标 UART 的那个usb口)。
  4. 用 esptool.py 或者 flash download tool 等软件,将 combined.bin 写入到开发板中,下载地址设置为0。
    • 如果不想安装软件,也可以用chrome内核的浏览器(内核版本大于90以上),打开 Adafruit ESPTool 这个网站,通过浏览器在线将 combined.bin 写入到开发板,方法和 flash download tool 软件基本一样。
      • 开发板进入下载模式
      • 点击浏览器右上角的 connect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开发板对应的串口(如果没有请检查设置)。
      • 连接设备后,选择 combined.bin 文件,设置地址为0.
      • 写入开发板并复位。
  5. 按下复位键,让开发板重新上电,此时将显示出一个 S3DKC1BOOT 磁盘(磁盘空间数值是虚假的,不用管)。

  6. micropython 网站下载 esp32s3 固件,下载时选择 uf2 格式(通常就是每个版本的第一个)。
  7. 将下载的 uf2 固件,复制到上面的那个 S3DKC1BOOT 磁盘,下载完成后,开发板会自动复位,这时就可以通过 REPL 连接开发板了(此时 S3DKC1BOOT 磁盘将消失)。

  8. 以后要升级固件时,先按一下 RESET 键,然后快速按一下 BOOT 键(在 ESP32-S3-DevKitC-1 开发板上按下 RESET 键后开发板的 LED 会变成紫色,在 LED 熄灭前需要按下 BOOT 键),这时出现 S3DKC1BOOT 磁盘,代表进入更新模式,就可以复制新的固件文件进去完成升级。

网友A:
自从Github被Microsoft收购之后,访问就很不稳定了。不知道有多少移到码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从Github被Microsoft收购之后,访问就很不稳定了。不知道有多少移到码云了?

gitee主要是国内开源项目,以及clone的github项目,但是release上的文件同步不过来。

这段时间,发现github好像访问稍好点了,虽然还是不稳,有时突然连不上,但过一会又能访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itee主要是国内开源项目,以及clone的github项目,但是release上的文件同步不过来。   这段 ...

release搞不过来确实很麻烦。

所以,还是要翻墙出去。

github一时行一时不行,听到你说居然还被微软这个畜生收购了,真是后患无穷。

网友C:
又是他娘的变灰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他娘的变灰色

啥??

网友D:
感谢分享,不过感觉还是thonny方便,毕竟还有你改的论坛硬盘版

目前ESP程序升级我们选的OTA,还没考虑固件升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不过感觉还是thonny方便,毕竟还有你改的论坛硬盘版 目前ESP程序升级我们选的OTA,还没考虑固 ...

这是通用升级方式,如果用在产品中,可能需要考虑更多问题,如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