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推挽电路 形式不能为 上管PNP 下管NPN这类规则教材上没有讲过,请问还有其他规则吗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象推挽电路 形式不能为 上管PNP 下管NPN这类规则教材上没有讲过,请问还有其他类似的规则吗,当然不是局限于推挽电路的?谢谢大家

网友:
那请问教材上讲过什么推挽电路

网友:
“上P下N”或者“上N下P”是推挽电路中常见的两种电路结构,

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管子的类型与导通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
【象推挽电路 形式不能为 上管PNP 下管NPN这类规则教材上没有讲过】

有这么一条规则么?好像上管PNP下管NPN也是可以的,只不过上管PNP下管NPN,两管都处于共发射极工作状态,驱动电路与上管NPN下管PNP差异非常大而已。

网友:
没讲过就是说没有限制,乙类推挽电路理论上可以有4种结构:上N下P、上P下N、上N下N、上P下P,区别在于驱动方式和输出方式的不同。其中,上N下P在电路结构上最简单,可以由前级直接驱动,输出则可直连负载或通过简单的电容耦合连接负载。而上P下P在1980s之前则是主流,那是因为晶体管制造技术的限制所致,1980s基本上完成了上N下P对上P下P的替代。

网友:
上P下P和上N下N需要使用输入输出变压器,成本较高。而NPN晶体管制造技术成熟之后,上N下P的成本更低,指标也更好,自然迅速替代了变压器耦合的上P下P电路。上N下N与上P下P类似,但当年因NPN晶体管制造的不易,所以工程上并不会犯傻采用该结构。

至于上P下N,那需要非常特殊的输入输出电路结构,成本更高,又存在器件限制,实际应用中自然就更不会采用了,故从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