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各位大佬请帮忙看下,  这个mos在负端的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哪来的MOS?

网友A:
说的好。哪来的MOS。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高压感应电采集电路啊,输入端这么大的电阻,不过真没看到mos

网友C:
看半天没找到mos,是不是上传错图了

网友:
MOS在哪里呀?

网友:
你好老师,mos在负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半天没找到mos,是不是上传错图了

你好老师,mos在负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好。哪来的MOS。

这个mos在负端的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mos在负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高压感应电采集电路啊,输入端这么大的电阻,不过真没看到mos

是电池检测电路,MOS管在电池的负端

网友:
在这张电路图中,负端又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究竟是OPAMP的负端还是整个电路的输出端?不清楚。按照一般的情况,很多时候在某个器件的负端或者电路的输出端用一个MOS管是为了当电阻用。这个电阻是随输出端电压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可变电阻。不知道该贴的作者是否想要问的是这个。

网友:
这就是个差分运放电路,从电路原理图来看,应该是采集高压电池包的电压